怎么解决大油门干扰图传啊?

楼主(2012-07-29):
我推大油门的时候好像电调干扰
图传
,有很多横线,请问各位怎么解决啊?我图传电源线有加LC组的啊···

楼主:
没高手帮忙解决吗?

网友A:
是震动吧

网友B:
推油门横线的解决办法:
1. 视频电12V并联一个1000uf电容,也可以用LC滤波电路
2. 视频信号走线使用锡箔纸包裹
3. 布局时远离图传,图传尽量使用原装天线或者高品质天线

网友C:
你用的是柏通吧?想彻底解决的话,就换图传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也伯通800MW 的 2000米原装天线 发射机是易飞的小天线 一点都没雪花 和闪频现象 我用的逆变模块给图传摄像头供电
电机转动 有稍微的横线 加了一只2200UF16V的电容全部解决

网友E:
用低KV电机

网友F:
补充一点 换个好点的电调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