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还是越刻越深的问题,请指点。

楼主(2012-07-29):
Z轴联轴器不松,雕刻一个方和园,我让Z轴进刀0.1MM,深度6MM,Z轴正常,精度很好。但是雕刻浮雕,就出现越刻越深问题。我想是在Z轴频繁变动时就出问题了,那有可能哪里的问题呢,再请教。

网友A:
估计是Z轴失步了,降低速度试一下

楼主:
速度我已经降到200了

网友B:
Z轴多少重量?

网友C:
锁紧电流调大一点

网友D:
主轴直流电机?如是,则电机干扰。挖坟解决。

网友E: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铣刀从夹头慢慢的往出掉,我遇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