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每周末飞一次,有必要每次飞完都把电池充放到3.85吗

楼主(2012-07-29):
每次周末飞行后期,总有一些电池没有飞,有的电池放到了3.7。

下周还要飞,也就7天的时间间隔,把满电的电池放到3.85,很痛苦,放电电流太小,风扇呼呼响。而且,也少了一个起落。

用到3.7的电池充到3.85,又觉得亏,多了一次充电,是不是就是少了一个起落?

难道充满电7天,3.7的电池放置7天,真的比减少一次起落还要重要?

网友A:
满电肯定不好,3。7没事

楼主:
请教:多满算满?

引用 网友A:
满电肯定不好,3。7没事

目前我充电的截至电压设置4。19V,这样地电压,保存几天会有伤害呢?

网友:
不懂,不过我从不介意满电放置,好像也没觉得怎样。

网友B:
满电存放不得超过2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满电存放不得超过2天

这样做对电池固然没啥坏处,但也不至于不得。比如,周日飞完,下次飞要下个周六,那就保存吧。如果周二周三可能要偷飞,也可以不保存。毕竟每次充满电再进入保存也是算一个循环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对电池固然没啥坏处,但也不至于不得。比如,周日飞完,下次飞要下个周六,那就保存吧。如果周二周三可能要偷飞,也可以不保存。毕竟每次充满电再进入保存也是算一个循环数的。

要是有人做过试验就好了,2块电池,同样的飞行条件,一块严格保存,一块满电保存,看看是否有区别,飞100个起落再比比看。

目前我计划做一个,就是把几块电压相差不大,容量和放电性能不一样的锂电池并联一起作为充电器的输入源,看看是否有环流,环流的影响到底有多大,预计2周能出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等你结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是有人做过试验就好了,2块电池,同样的飞行条件,一块严格保存,一块满电保存,看看是否有区别,飞100个起落再比比看。

目前我计划做一个,就是把几块电压相差不大,容量和放电性能不一样的锂电池并联一起作 ...

2年前我做过实验,同厂家同型号两块电池,一块严格3.85保存,另外一块充满保存,每周一飞,结果是要不了20个起落,满电保存那块电池就大肚子,不到50个起落,大肚子电池明显力量不行了~~~

网友E:
电池不用一定要放电到3.85V存放,楼主对电池充电循环理解错了,电池循环不是按照一次充电就是一个循环,是按照整个使用容量的循环的,比如满电使用了一半,然后又充电,再用一半充电 这样算是一个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不用一定要放电到3.85V存放,楼主对电池充电循环理解错了,电池循环不是按照一次充电就是一个循环,是按照整个使用容量的循环的,比如满电使用了一半,然后又充电,再用一半充电 这样算是一个循环

真是这样吗?那太好了!我每次飞到3.8v再充电飞。比每次飞到3.7时间是短了点,但是循环数多一些,总时间不少,对电池还好。很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年前我做过实验,同厂家同型号两块电池,一块严格3.85保存,另外一块充满保存,每周一飞,结果是要不了20个起落,满电保存那块电池就大肚子,不到50个起落,大肚子电池明显力量不行了~~~

真有牺牲精神!这么说来,不能满电保存。

还是有个问题,什么叫满电,4.19,4.0,还是多少。如果是4.15就可以,那不用放多少点,否则满电放到3。85,电池多了,受不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池不用一定要放电到3.85V存放,楼主对电池充电循环理解错了,电池循环不是按照一次充电就是一个循环,是按照整个使用容量的循环的,比如满电使用了一半,然后又充电,再用一半充电 这样算是一个循环

个人实验,锂电3.8-3.9之间保存最好,高过3.9会有略微影响,没有测试过4.0-4.19之间保存会怎样,但是如果是满电保存,电池绝对会大肚子。这里说的保存时间,是指电池静置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如果保存时间在一周之内,短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放电到3.8-3.9之间的电池性能依然会衰减。
我这里最极端的例子是8块电池满电保存1年,结果无一例外全部大肚子,电池性能下降很多,接近报废。所以说,曾经听到有人说锂电满电保存,绝对是胡言乱语。
实践证明,锂电还是需要勤保养,有时间就放到3.8-3.9吧,哪怕你后天就去飞~~~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个人实验,锂电3.8-3.9之间保存最好,高过3.9会有略微影响,没有测试过4.0-4.19之间保存会怎样,但是如果是满电保存,电池绝对会大肚子。这里说的保存时间,是指电池静置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如果保存时间在一周之内 ...

几箱电从来不刻意放电的路过,去飞场前一天全部充满,飞不完回来就摆着,下礼拜继续,除了3颗同一批次天生不行的电池过放被操大肚子外,其余妥妥的。

玩个飞机别太纠结,那么累干嘛,满电保存确实影响电池容量,但是那是以时间长达半年甚至1年来说的,锂电池的寿命从出厂后开始就在每天不断的缩减,即使你不用,容量一样会不断的下降,真心不用那么累。

网友:
锂电3.85保存最好

网友:
又学到了知识

网友G:
保存是用完了电先充满再放电到保存电压还是用完了电直接充到保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保存是用完了电先充满再放电到保存电压还是用完了电直接充到保存电压?

用完了充到保存电压

网友:
我以前因遥控坏了有几块满电的电池存放了大概三个月,再使用的时候明显比正常电压存放的电池软很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真是这样吗?那太好了!我每次飞到3.8v再充电飞。比每次飞到3.7时间是短了点,但是循环数多一些,总时间不少,对电池还好。很完美。

这样死的更快。
正确做法是每次飞到3.8v就下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样死的更快。
正确做法是每次飞到3.8v就下来。

飞到3.8v就下来,那是浪费银两,2200的电当1100用,又贵又重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死的更快。
正确做法是每次飞到3.8v就下来。

飞到3.8就下来。。。。完全没必要,碰上质量差压降大的电池,你起飞了就好准备降落了

网友:
学一学没坏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習慣了飛前1天才充電,飛完當天就保存的飄過

网友I:
最好别满电过夜就行 电压单片从3.5到4.0之间就行 但是一定要每S都一样 最好买个平衡能力好的充电器 不用追求充电A数有多大 有个10A冲的就行了 我用0615冲6500 70C也就10A冲 每天最多2个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好别满电过夜就行 电压单片从3.5到4.0之间就行 但是一定要每S都一样 最好买个平衡能力好的充电器 不用追求充电A数有多大 有个10A冲的就行了 我用0615冲6500 70C也就10A冲 每天最多2个循环

请教,为何要平衡?我计划最后一次飞完,电压保持在3.8v,但是飞完后,电池就有些不平衡了,那岂不是每次飞行完以后,必须冲到3。85了。

网友:
有平衡放没,否则就人工放3.8了

网友(2012-08-31):
心态不同,结论不同。

网友:
更本不需要

网友:
有个好充电器,就不用这么烦恼了。每次现场快充,飞几块充几次。电池都不用多买,还不用放电。省下的电池钱正好补贴支付充电器的钱了。

网友J:
满电保存可以,但大电流放电前要额外激活,用1C循环几次。热身再用就不怀孕了

网友:
各种奇葩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J:
满电保存可以,但大电流放电前要额外激活,用1C循环几次。热身再用就不怀孕了

这样玩的是什么。。。。不成了玩电池了,锂电3。6—3。9保存都可以,长期保存最好在3。85,每周都用只要电压在3。7-3。9之间我根本就不用再特意充放电,用时直接充就可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我的几块满电电池因为搬家原因,一月左右未用,使用时发现全部都飞不起来了。而手机或对讲机电池充满一年左右不用都没事,仅有自放电而已,说明动力锂电非常容易报废。

网友:
存放久了没力激活一个循环就行。反正电池比燃油经济多了。没必要刻意保存,不然太累了。就像南孚,遥控车用完收音机还能用哈哈。毕竟你身边的东西都要那么暴力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几箱电从来不刻意放电的路过,去飞场前一天全部充满,飞不完回来就摆着,下礼拜继续,除了3颗同一批次天生 ...

你真心错了,出厂到售出还有段货架期,甚至长达2年,绝对是3.8保存,否则按照你的论点你买完就是个废电池,可能吗,难道锂电要象牛奶打上出厂日期及上市日期,所以你那一出厂就夭折的论断完全错误,锂电保存的好就是能达到500循环的寿命,自放电几乎没有,3.8妥妥的,有本事别用锂电

网友:
满电放过半年,怀孕了。现在是设定低电压保护都是3.7玩完就不用冲电了,电池多弄点就是了。
满电放冰箱应该没事吧(一周)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真心错了,出厂到售出还有段货架期,甚至长达2年,绝对是3.8保存,否则按照你的论点你买完就是个废电池 ...

这是我的原话:

“锂电池的寿命从出厂后开始就在每天不断的缩减,即使你不用,容量一样会不断的下降,真心不用那么累。”
那一句话说锂电池一出厂就夭折了?

对于1-2周的保存,是不是3.8v完全无所谓,3个月半年以上的当然是3.8v保存,拜托以后拍砖头看清楚原帖好不?

网友:
小电流放电的话不用管它

网友:
没有标准答 案

网友(2012-10-27):
短时间不用纠结啊,是玩飞机又不是玩电池。长期不用冲到3.9就不管了,放了2年一样用,这是消耗品。

网友:
当然不好  必须3.85保存

网友:
众说纷云~~~

网友J:
看了这帖得了个结论,手头紧的同学老老实实3.8~3.9保存,手头宽松的同学爱咋整咋整,不行了再买三箱

网友:
引用 网友D:
2年前我做过实验,同厂家同型号两块电池,一块严格3.85保存,另外一块充满保存,每周一飞,结果是要不了2 ...

别人送我两块花牌电池,他满电保存了一年多。。除了C数减小点不能暴力飞行外没什么不妥。而且电池一点也没胀气。

网友:
我觉得只要是放的时间不是很长,就应该是没事的。只要是7天的内会用你放不放,都行的吧。  但是你要是放好长时间就建议你充到3.85。那样是最好的。。。。

网友:
锂电就是麻烦,但是又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L:
我还是建议不要满电放,没那必要,飞的时候一般也是3.7几下来,有时候3.8几也没关系。在飞的过程放太过了飞机也不安全,特别是涵道机,没电就更容易掉下来。所以按实际情况,最好是控制在3.7就下来了。回家后就不管了,过几天要玩晚上充满了明天就去飞。
偶尔如果要一个月2个月不飞了,那么就看手动保养下咯,比如给他们充到3.8-3.85然后放起来。
其实不用那么刻意,玩航模就是一个折腾的活,操完B顺手递张纸给人家也不过啊,是不是弟兄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有牺牲精神!这么说来,不能满电保存。

还是有个问题,什么叫满电,4.19,4.0,还是多少。如果是4 ...

基本上,满电电压是4.25V。保存在3.6V-3.9V 之间也是没问题的(经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B6的storage功能就是放到3.85V用的,平衡放功能.

问下,你的B6使用storage功能下来,电池每片都能准确达到3.8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几箱电从来不刻意放电的路过,去飞场前一天全部充满,飞不完回来就摆着,下礼拜继续,除了3颗同一批次天生 ...

说得好,简简单单才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上次说错了,B6的storage功能,每片是3.80V,每片都能达到3.80V

B6storage 放电过程中是检测每片电压达到3.80v后停止还是直接检测总电压达到3.8*3=11.1V后停止呢?如果是后者,那遇到质量不好的电池,有的电池降压快,有的降压慢,导致实际总电压达到11.1v,但每片电池不一定为3.80v,这样就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几箱电从来不刻意放电的路过,去飞场前一天全部充满,飞不完回来就摆着,下礼拜继续,除了3颗同一批次天生 ...

在理!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拿来玩的,不是拿来保存的,毕竟不是工厂,不是商店....

但是,有个问题,估计你用的电池,和会问这个问题的新手的电池,多半是不一样的,体质差一点的电池,就更要悠着点用,小心点保存。
高品质的电池,可少少操点心,而很多新手可能只有2~3块电池,爱惜一点总是好的,多学习一些知识也是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了这帖得了个结论,手头紧的同学老老实实3.8~3.9保存,手头宽松的同学爱咋整咋整,不行了再买三箱

总结得很好!

网友:
最好现场充

网友:
值得探讨,不过我一般飞到3.8就下来了,然后就放着。其实飞再低电压也没必要,多飞那点时间能拍些什么呢

网友(2012-12-30):
引用 网友F:
飞到3.8v就下来,那是浪费银两,2200的电当1100用,又贵又重

请教一下一般飞到多少电压下来比较合适呢? (负载电压)

网友:
锂电满电保存就像把橡皮巾拉紧了保存,也许保存一段时间也还能用,但是弹性会越来越差,还有,大家好像对循还也有误解,认为电池充满了再用小电流放电保存也是一个循环,我印象中看过一份资料,关于锂电池的寿命问题,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同型号同批的电池,按不同的C数放电,结果发现,按电池标的C数放电,不会超过200个循环,但是用2C电流放电,电池可以达到1000个循环的寿命。所以说小电流放电并不会浪费电池的循环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还是建议不要满电放,没那必要,飞的时候一般也是3.7几下来,有时候3.8几也没关系。在飞的过程放太过了飞 ...

死顶,完美的结局。

网友:
同为锂电,配方也是有区别的。手机用的锂电内阻大,最大放电电流小,但可以长期满电保存。动力锂电的最好不要满电存放。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我还是建议不要满电放,没那必要,飞的时候一般也是3.7几下来,有时候3.8几也没关系。在飞的过程放太过了飞 ...

最后这句话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最后这句话亮了

事实求实

网友J:
3.7到4.2为一个循环,3.7到3.85只是0.xx个循环,不用纠结。果断充到3.85

网友J:
满电长期存放电池会影响放电倍率,切记!

网友O:
不管怎么样,有时间有精力的情况下,还是要好好的保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