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动车无刷电机控制器怎么用电位器定速。

楼主(2012-07-29):
把以前的750W无刷电机装Z轴上钻孔用,原来的电动车用的调速把手不好定在一个位置,体积还庞大,以前看到有位兄弟用电位器可以控制,那时不留意,没记得是谁了,很多人应该也知道怎么接,选什么型号的吧,有劳指教一下了,感谢帮助

网友:
巡航定速是控制器的功能吧,有单独的两根线,接通就维持当前手柄的速度值

调速手柄本身就是个电位器,有弹簧带回位功能,单独外接一个5K 或者10K 电位器可以了吧

网友:
借光,,

电动车控制器(确定是无刷电机用的), 是带几相电机的?
如果一普通单相无刷电机(正负2线),能不能接电动车控制器 驱动?

网友A:
别弄了,这样效果很差的

网友:
调速把手不是电位器,它其实是一个霍尔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弄了,这样效果很差的
具体怎么差法啊?是无刷电机效果差?还是电位器效果差?反正我现在装上了,直连主轴,整体重量很轻,从最大限度减小了Z轴整体的重量,使得钻小孔时能高频率的上下,以便排削,而又不会因太重而消耗多能源,而且对Z轴电机的要求很低,丝杆损耗小。暂时用86 的128MM长的先,速度不怎么样,以后换了伺服才能体现高速的特长。这个无刷速度最高3000转,最低可以很低,钻18以下的孔是够用了,一般打2-10的孔多,转速完全可覆盖。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哥们! 控制器接线部分,多拍几个清楚的图片好吗?
茶只是想测试手头一个电机

网友C:
调速把手(俗称转把)通常有三根线,其中一根电源正、一根电源负,还有一根就是信号输出线,这根信号线的电压就控制转速(开环控制)电源正负之间通常是5V,信号线没记错话应该是1.1-4.2V,如果是正转把的话,1.1V对应转速0,4.2V对应转速最高;反的转把,1.1V对应转速最高,4.2V对应转速0。
要用电位器来实现的话,首先自己测量出信号线上电压的变化范围以及与转速的对应关系,然后用一个电位器,边上的两个脚一个接电源正,一个接电源负,中间的接原来的信号线,调节电位器,使得电位器中间那个引脚的电压在原来转把的变化范围内变化即可。
注意:光用一个电位器的话,电压变化范围是0-5V,如果想改进,则可以在电位器边上的两个引脚上各串一电阻,当电阻阻值合适的时候,可以使得转动电位器,信号电压的变化范围与转把的一致。
如果转动电位器,转速变化方向刚好相反,对调接在电位器边上两个引脚的线即可。
电位器可选用2-10K的,功率不限,挑选一手感好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 控制器接线部分,多拍几个清楚的图片好吗?
茶只是想测试手头一个电机
这个有什么好拍的呀,就那几根电机线,剩下两根电源,霍尔读是直接插头的,电动车无刷电机并不是控制器都通用的,我的电机是里面的霍尔120度的机械位置的,和电摩那种集中在一个电路板上的不同的,不能随便互用的,会把控制器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速把手(俗称转把)通常有三根线,其中一根电源正、一根电源负,还有一根就是信号输出线,这根信号线的电压就控制转速(开环控制)电源正负之间通常是5V,信号线没记错话应该是1.1-4.2V,如果是正转把的话,1.1V对 ...
谢谢兄弟了,我改天买个来是试试,不行就只能直接把转把拆了把电位器拿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了,我改天买个来是试试,不行就只能直接把转把拆了把电位器拿出来

转把里没有电位器的,电动车不管是有刷还是无刷,它的转把内都是由线性霍尔元件和一个弧形磁铁构成的,就像9楼说的,直接买个10K的电位器接上就能调速(是开环调速)。

网友:
供电电压多少?48v的话,实际电机功率非常小,钻18的孔 估计。。。。。没戏

网友:
希望能看懂

网友:
用多圈的10k精密电位器,效果不错。

网友:
这样好像只能定电流吧

网友:
在此推销旧货违规,请自重!

——版主留言

网友:
电位器关毕的状态,接三根线,不要怕,错了也不会烧东西。接错时,两根线就转。就要换一根试。。。。。直至正确。

楼主:
在此谢谢各位了,改天去买东西顺便买个回来试一下,到时把结果发表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