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cc发动机调试问题,请教老鸟。

楼主(2012-07-29):
小弟刚入手一枚CRRCpro26cc后进气汽油机,这几天用93号汽油加25比1左右的美孚一号2冲机油磨机时间超过2小时,此机配16×8浆,原厂油针位置下最高转速大约8500,最低转速2000往上一点,稳定性和加速性能一切正常。
现在有个问题困扰,高速突然松油门后直接熄火,但慢慢松油门的话可以到怠速状态,小弟初次接触汽油机,不知道怎么调,往各位老鸟不吝赐教。十分感谢!

网友A:
怠速有没虚位呢,还是说明化油器高速涨油,突然低速容易熄火。

楼主:
怠速没有虚位,没装油门舵机,用怠速限位螺丝控制的时候也是这样。
如果高速富油的话,突然收油也会导致熄火吗?貌似有些道理,明天接着调。
谢谢。

网友B:
磨合后需要调整油针
1. 初调: 收紧两个油针,然后 低速油针回退1.5-1.75 左右, 高速油针回退1.5 左右
2. 启动,油门收到怠速,调低速油针,到转速最高位置,再稍微回退一点.
3. 拉转速到最高, 调整高速油针, 达到最高转速, 最好也稍微回退一点.
4. 快速推拉油门, 看响应,响应如果足够快,最好
5. 快推油门几次, 快收至怠速, 停顿2秒左右,快推, 看是否有熄火倾向,如果没有, OK.
以上是我飞28CC MLD 时 调整的步骤, 你看看是否适用.

楼主:
谢谢楼上,有空试试你的调法。

网友C(2012-10-19):
学习了 为上汽油机做准备

网友D(2013-06-05):
学习了整磨JC23CC中

网友E(2013-07-28):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整磨JC23CC中
你有jc23??我也刚弄了个,求qq,咱俩一起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