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求助,失控保护怎么设置

楼主(2012-07-29):
今天调试悟空,网上视频,和教程看了几遍,那个失控保护那就是不会弄,不知道那个光标移动到失控保护那怎么在遥控里面设置,我用T8FG,知道的朋友请详细说下,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调试时把控关掉,看看指针是不是指到那里,如果不是那里就要设置F/S失控保护。

网友:
回复 楼主:

调控里面的END POINT

网友:
楼上,人家调的是 失控保护

楼主:
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秱劢滑块到失控保护模式使该匙域发蓝,然后将遥控器的相应通道设置为失控保护。此时如果您关闭遥控器,
U 通道的滑块将秱至失控保护模式幵使相应匙域发蓝。否则请重新设置失控保护模式。
注意:
1. 切勿将油门的失控保护位置设置在10%满量程以下。
2. 如果未按以上要求正确设置,失控保护无法正常工作。您可以关闭遥控器,然后通过以下方式确认失
控保护是否设置正确。
 观察调参软件界面的底部状态指示栏。控制模式将会显示失控保护Fail-Safe。
 观察LED 状态指示灯,详见附录。迕入失控保护模式时,LED 灯会成蓝色闪烁状
态。

楼主:
就是T8FG里面这么设置失控保护,这里不明白

网友:
站内帖子、视频都有,你就搜一下吧

楼主:
找了,帖子看了,视频教程看了,就那个地方在遥控里面设置的没显示出来,我很纠结啊,T8FG在固定翼模式下从来没调过

网友(2013-01-20):
同样问题,wkm+天地飞9II,同样问题求助!

网友:
dji的说明书初学者很难看懂,先给你讲讲原理吧,失控保护就是关机或失去联系时,对应接收机保护通道所处的工作舵量, 所以你先在调参软件里,把这个失控保护变蓝时的舵量记下来,然后到遥控器的失控保护里把通道的舵量记录上。 最后在把三键开关的三个模式复原,因为你查看失控保护工作舵量时,改变了一其中一个数值。不同的遥控设置形式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