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市面上两种UNA6 保姆有何不同?哪个新哪个旧

楼主(2012-07-29):
市面上有两种UNA6 保姆有何不同?哪个新哪个旧

颜色不同

插口不同

电池插头方向不同,一个朝上一个朝下

网友:
新手,不知道。

网友:
上面那个是新款

网友A:
这保姆设计脑残,充4s、5s还只能插6s口

网友(2012-10-18):
这保姆设计脑残

网友:
上面的少俩螺丝

网友:
那个是新款

网友(2012-11-19):
引用 网友A:
这保姆设计脑残,充4s、5s还只能插6s口

连基本的原理都不懂的脑残才骂这设计!

网友:
新版保姆可以设置放电电流大小,老版不能

网友(2013-02-18):
带两个LIN 的是 新版

网友B:
区分方法:

***老版本保姆,有1个6S平衡口,2个数据口(in1和in2)

***新版本保姆,有1个6S平衡口,1个数据口(in1)下图接线所示为新版本保姆。

网友:
晕,不会发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区分方法:

***老版本保姆,有1个6S平衡口,2个数据口(in1和in2)

1个6S平衡口,1个数据口(in1)新版本保姆
连接新版本的A6,没有反应,不能充电,请问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