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桥整流

楼主(2012-07-29):
变压器交流出12v,有普通全桥一个(扁桥),想接成24v整流输出,是否可行?

只能半波?

.

网友:
可以,用倍压整流,但输出电流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 1/2 ?

半波有没有意义?(相比全波,是否效率不高,输出功率减半?)

网友:
正常使用的话只能输出18V左右的直流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18v 也够用了

网友:
没有18V的,有15V就不错了。重买个变压器好了,全波整流滤波输出的电压大约是交流输入电压的1.2倍。

网友:
两二极管加两只电容,大的,倍压。

网友:
如果变压器上还有空间,找些漆包线加绕几圈以提高电压,

网友:
完全可以,电容要加大,电流减半,功率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容取值有什么讲究?

网友:
用来做什么,不同用途不同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容取值有什么讲究?

如果全桥用的1000则倍压整流最少也要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全桥用的1000则倍压整流最少也要2200.

如果只用扁桥一颗,只能半波吧?

网友:
一颗扁桥,两个半波,电容加倍,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
全波分两份,正好每个电容一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