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也拆机,上个上海十一机的C0630A出浴照

楼主(2012-07-29):
机器到家也蛮久了,天天看着它黑乎乎的,油腻腻的,实在不爽,动手拆机清洗

从油盘清出大约2KG的各种金属,用了柴油3升,旧牛仔裤两条(剪成方块擦重油污处):

中间那个铝面板是螺丝上紧的,可以拆下,直接去污粉处理,效果杠杠的,上下两个是铆死的,正在想办法:

清理过的床头齿轮箱,也是去污粉,把油污和金属渣清理掉了:

仔细清理过的变速箱,里面的油可能已经十年没换过了,棕色,流动性已经变得很差了,用了1升柴油,和空压机上阵,最后清净了,把机油灌到标准油位:

还是很完好的配电箱,只坏了一只24V的灯泡,暂时不做处理:

再上个自制的冷却液箱,用水泵抽上来,下面的机器可以共享这个水箱里的冷却:

最后求下这个数显的操作手册,感谢!

网友:
好机遇到了珍惜她的好主人

网友A:
哇 真漂亮 继续啊。。顺便请教:为什么要用柴油清洗?汽油可以吗?,我的c0628也要洗澡。

楼主:
呵呵,已经拆下卡盘的和导轨上面所有附件,东西擦洗干净上油,打包装箱,最后一起总装,现在看起来空荡荡的。

因为手上没有主轴检验棒,没敢动主轴箱的锁紧螺丝,担心平行度调不回来,不过主轴箱也清理过了,油也是黏黏,不过没有颗粒。

找了几件棉T恤把油吸干净,灌柴油清洗。

楼主:
旁边是回收冷却液用的PVC水管,准备用只桶接着流下来的冷却液,水泵把它抽到高处,循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真漂亮 继续啊。。顺便请教:为什么要用柴油清洗?汽油可以吗?,我的c0628也要洗澡。

汽油效果比柴油好,煤油次之,柴油最不好用拉

我是很怕汽油的挥发效果,没有配备灭火器之前,我绝对不在工作室里放这东西。

煤油不太好买,所以我直接去加油站弄了一桶柴油,感觉洗油污效果很不好,可能煤油会好一些

有些铝件和有完好油漆的零件,我都直接用去污粉+塑料刷,效果很不错,明天去买桶煤油来试下

柴油用过以后,就算里面混了相当多的机没,但大约5天就会澄清了,不知道煤油有没有这样的效果

楼主:
想过用磷酸三钠,那个东西拿来煮进零件可以连油,锈,油漆一起脱掉(听说的,我没有试过)

但目前还没有打算做这样的大动作,曾经有个前辈大翻新机器,烂尾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没有弄清楚前我不会去尝试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真漂亮 继续啊。。顺便请教:为什么要用柴油清洗?汽油可以吗?,我的c0628也要洗澡。

说实在的,用完这桶柴油,我再不会买柴油洗机器拉,效果很差,液态的油污它可以溶解,但如果是几年的油垢,只能松动很浅表的一层,然后可以用布擦掉。

还不如用热水加上去污粉,把零件放里面洗,然后拿出来第一时间擦干上油,这样可能都比柴油快。

网友:
清洗得很不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汽油洗效果更好,就是存在大危险。

网友:
现在有很多去油污的产品,效果很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多少钱入的?

网友:
清洗很干净

网友:
好床啊好床!

网友C:
楼主的数显表头出不?有意

网友D:
这个机器重量多少啊,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数显表头出不?有意

抱歉啊,这个数显表是和铣床上的光栅尺配套用的,今天刚测试过,一切正常,数度0.001MM,哇哈哈,貌似是日本三丰的原装货来的,110V-250V
买机器的时候配套的附件,运到家以后,试机前最担心的就是它了

然后给它通上110V电,其实220V也可以的,果然有显示了,把X轴,Y轴从一头移动到另一头,数字没有跳动,也没有报错
说明我运气不错,光栅尺里面不需要清洁,一切正常

数显表的背面,查了下资料,貌似是日本三丰出品,奈何本人是菜鸟,目前恶补数显表相关知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重量多少啊,多少钱?

我是4000块入手的,连底座大概568kg,上个近照,面板基本上已经擦擦完了,挺亮的,看起来舒服多了

楼主:
还在别人手里时的样子:

楼主:
买了个160的四爪单动卡般准备玩点花样:

网友E:
好机器,成色不错哪里收的?

楼主:
机器装回了,车了条木棒,第一次摸车床,没试机直接先拆,还好没有多出什么零件。
换掉了十几颗差不多滑牙的螺丝,期间碰到点小麻烦,

不过看到机器里面清出来许多金属屑,和溜板箱里干涸的油泥,看来这次拆机是必要的。

有个比较纠结的问题是,主轴箱及变速箱,我没有用专用的齿轮油,

而是用的60元/5kg柴油机用润滑油,原以为这油比齿轮油贵,应该好一点,

后来想到齿轮油有个极压性能,而柴油机用润滑油不知道这方面是不是会很差?

下图是装回后试机,低速的时候有不大不小的咚咚声,好像和主轴速度一致,不知道是不是哪个齿轮扫齿了,

高速的时候就听得很舒服,好像喷气发动机加速的声音一样,从零到最高速大约要5秒钟。

网友:
顶  图片有点少

网友F:
這是三豐的KL老光學尺

ON/OFF不解釋,不懂去撞牆吧

黃色的X.Y/Z按了數字會清零,這是歸零按鈕
歸零後你搖多少就是走多少
完全沒有遊隙(回差)的問題
也不用算刻度
新手比較容易犯的錯誤是忘了扣除刀具直徑(或半徑)
反正報廢了一兩件工件後
自然以後一定會牢牢記住的
但老尺建議找個精確的百分表作好線性校正為宜

UNIT按下去會多一個位數,這不是精度變高了,而是被你改成英制(英吋)單位了,再按一下即可回復公制

剩下藍色的X.Y/Z及1/2常會用到(分中)
其他的等分圓,角度.絕對值應用到的機會太少了,暫不解釋

用光學尺前你還要先買個尋邊器(大陸叫分中棒的樣子)
價格很便宜
但別買彈簧式的
轉速太快就壞了
把銑床轉速調到600轉
然後去碰工件的邊緣
碰到邊後按歸零
如果是一般尋邊的話
要扣掉尋邊器直徑二分之一的值才是真正的邊界
分中時就不用管他了
歸零後揺到另一邊
碰到後按1/2(分中)後,再指定X軸或Y軸(藍色按鈕)
得到的數字就是你工件的正**的位置
換另一軸再重覆一次
得到的X.Y值就是工件的正中心

大致上用法是這樣
想更進階一點的再問我吧

以下有點小建議
一.
變速箱上最好不用放置任何東西
否則開動時震動掉下來會出大事的
二.
四爪另外車一個法蘭盤
別和三爪的共用一個
這樣工作效率才會高
自己有車床
車一個材料錢沒多少啦
三.
冷卻液台灣一般用太古油(乳化油)
這樣工件才不會生鏽
沒看過用清水的
四.
除非你是收藏
否則這樣的清潔度就夠了
幹活的機器沒必要翻新
翻新後沒多久就變舊了
幹活的機器首重精度
次重便利性
外觀完全沒用的(乾淨是必須的)
翻新的時間不如拿來校正機頭,調整主軸...
把你的機器調整的順手一點
五.
數顯表外頭加個透明塑膠袋仔細的包上
這樣數顯表的故障率會低很多
不用去擔心散熱的問題
三豐是整個機殼去散熱
不像TB上便宜的數顯表
外殼是整體塑膠的
還沒過保固期
電容就熱爆了

网友:
楼上的老大我太佩服你了。耐心、周到、热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是三豐的KL老光學尺

ON/OFF不解釋,不懂去撞牆吧

黃色的X.Y/Z按了數字會清零,這是歸零按鈕
歸零後你搖多少就是走多少
完全沒有遊隙(回差)的問題
也不用算刻度
新手比較容易犯的錯誤是忘了扣除刀具直徑(或 ...

感謝Y大指點,關於幾點建議:

1,主軸箱已經清乾淨,什麼也不放上面了,之前也覺得不安全,

但因為是試機的關係,也沒有特別重視,感謝您指出,此條銘記在心

如圖

2,共用卡盤法蘭這個不太明白,我目前三爪卡盤是松開背面四只鎖緊螺絲,

然後逆時針轉動卡盤一點點角度,螺絲和卡盤就可以從邊上大孔退出

如圖

3,我目前用的冷卻液是淘寶上買的,墨綠色的“黑色金屬防鏽切削液”,大約200元20升,

按說明書,是要和自來水按1:5-1:10兌化使用的,據我試用的結果,此液體1份,自來水5份比例時,

溶液看起來是淺綠色的,摸起來很潤滑,有點粘到油的感覺,沒有什麼氣味,

特意試車了一根35MM的軸,比乾切的時候光潔試高一些,而且在雨天,我放到室外,雨水可以飄到的地方

今天是第四天了,沒有看到生銹的跡象,按說明書的說法,1:5不擦乾淨的話,可以防鏽七天以上,

如圖(非廣告)

這個是的冷卻水箱,15升的,沒想到這個桶比較軟,裝滿水以後放到架子上會變形,幾乎掉下來,只好再加了條線拉緊:

淘寶上買的25W隔膜泵,接上自制的過濾器後吸不上水了,只好直聯,希望鐵屑不會刺穿它:

4,Y大你這一點我很同意,光是清潔到這種程度,已經花了2天時間了,

在沒有除鏽和除油方案和相關溶劑之前,我也只能做到這樣了,當然機器清爽,用的時候會開心一點

5,關於三豐數顯表,看得出來這個機器很耐操,前任也沒有怎麼愛惜它,我剛拿到的時候,它各個縫裡都是金屬屑,

我擦過了一遍,背面也擦了油防止進一步生銹,

但如果你說要套個透明塑料袋的話,那我還是打算正經做個帶玻璃面板的罩子給它吧……

PS:非常感謝Y大關於這只數顯表的幾點簡要說明,只能用及時雨來形容了,實在是幫了我很大的忙,再次感謝!

另外非常BS淘寶上某些JS,我買了兩根銑床R8主軸的拉桿(一根公制一根英制),回來一試,竟然掉進主軸裡了,根本沒辦法鎖緊

和原來舊拉桿對比,新拉桿短了12CM,太有材了,省料到這種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机器,成色不错哪里收的?

深圳福永二手机械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2个机床什么价格

C0630A车床4000

炮塔铣6800

网友H:
很有金工车间的味道

祝早日出作品

网友I:
都玩大鸡了

洗洗好,洗洗更健康

我刚到的7045 也大拆了 洗洗刷刷后 贴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有金工车间的味道

祝早日出作品

感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I:
都玩大鸡了

洗洗好,洗洗更健康

我刚到的7045 也大拆了 洗洗刷刷后 贴塑

房老大也进来了,那我再放几张图吧

这个是改进版的砂轮机底座,

前一个版本是角铁焊的,

高度80CM,本以为会牢固了,结果一样还是机器震动得厉害,

只好再加固,先在机架下面七横八竖的焊了十几条短钢筋,

然后用封口胶带密密麻麻的绕了几层,倒水泥进去,

再用膨胀钉固定好,最后就成这样了,

不过砂轮机现在很好用了,完全不跳动/震动了,声音也很小

打算有空的时候再修整下,现在这样真的很难看

楼主:
东西杂七杂八的丢了一地,实在看不下去了,
做了个简单货架,把工具什么的都装起来。

用了2根6米长厚2MM的方管,1张1.2*244*122CM的木板,

四脚焊上4只M16的螺母,这样可以方便调整货架稳定,

因为可能会经常有油污,下面垫上了0.8MM厚的铝皮,

本来买的是1.3M的,结果JS给了我1.2M的,

另一头露出来了……JS,顶你个肺。

楼主:
刚才论坛抽风了下,剑专了,编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