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脚车不管遥控开不开,轮子一直向后转。请专家会诊

楼主(2012-07-29):
我的大脚车昨天天很热,跑了两块电,突然就不走了,遥控方向舵机可以动,但是,轮子一直向后转,不听话了,不管遥控器开不开都是这样,调整那个遥控器的微调旋钮也不管用了

轱辘失控了,请问专家

是电调完蛋了,还是遥控器完蛋,还是接收器完蛋,帮忙定位

网友:
是电调完蛋了

网友:
你换个电调试一下嘛!!

网友A:
搭车同求,我的恒龙大脚也差不多,不过控不开轮子不转,一开控就轮子转。油门没反应,打方向向右就停,向左就加速,同时前轮乱打方向,这是什么问题啊?哪位高人来帮帮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搭车同求,我的恒龙大脚也差不多,不过控不开轮子不转,一开控就轮子转。油门没反应,打方向向右就停,向左就加速,同时前轮乱打方向,这是什么问题啊?哪位高人来帮帮忙啊。

是不是通道接错了呢?油门是2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通道接错了呢?油门是2通道~~

不是的,以前玩的时候是好的,后来一段时间没玩再拿出来想玩就变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