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主轴发热

楼主(2012-07-29):
变速箱的7040铣床,开机20分钟左右主轴就有一定温度了,大约50度左右吧,是轴承的问题吗?

网友A:
我觉的正常 冷机主轴不紧吧 。 我的钻改洗换了2个圆锥滚子 开机10来分钟主轴也很热 几乎有点烫,但如果调松点 洗刀会震颤。 润滑油脂很粘也是部分原因。

网友B:
正常我的铣床也是这样的

网友C:
正常的啊,是有点热的,只要不开水的温度。圆锥滚子轴承1500转以下用最好,高了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C:
还有黄油用黏度低点的蓝色的,不能放太多,会搅拌发热,没好处。

网友D:
你的主轴用同步带么??什么型号??电机转速高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59485&extra=page%3D1

网友E:
二硫化钼不热

网友B:
太正常了

网友F:
证明你使用的相当好

网友F:
如果不发热,证明你不怎么使用,
如果发热过度,能开水了,那么证明使用过度,或者需要换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