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飘飘机,求教!

楼主(2012-07-30):
第一次做飘飘机,做重了,带电池足有860克!2212 kv1400的电机能带动吗?

网友:
对于1米以下的飘飘机,300-400g拉力足够用
马达用1806N+5030桨,动力很充沛
电池用2S 800mah 10C以上
重量不要超过300g,最多不要超过350g
不然没有飘的感觉
低KV的2212,只能装大桨,但飘飘机的机身高度决定了装6寸都很困难,小江效率低,2212又很重,不会很好飞的

网友:
2208KV2600+5030桨或者KV1800+6040桨,电池不要用太大的。3S 15C 1350MAH足矣。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飘飘机,做重了,带电池足有860克!2212 kv1400的电机能带动吗?

你做的尺寸多大?
如果1.2米的,用你的2212KV1400放心飞好了。
如果是原版那个80cm翼展的,那还是重新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