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誤差超過0.7以上這是為什麼呢~

楼主(2012-07-30):
我目前加工時粗加工有預留0.25當細加工..可是細加工時發現中心位置跑掉..而且中心誤差超過0.7以上這是為什麼呢~~而且時好時壞....
目前確定機械結構無問題!!工件有夾緊~~中心有抓好~~機器沒斷電~~一次加工同隻刀沒換過~~
昨天後來在改了一個動作~~精修時F值原本只跑100~~後來修正為f500~~之後跑了5~~6次都沒跑掉~~怕接下來又不知道如何了~~~本機台達伺服馬達400w
以下這些照片式伺服馬達目前設定~~請問高手是否有問題所在

网友:
可能的原因:
没夹紧;
机器曾经断电;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絲桿確定沒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夹紧;確定夾緊
机器曾经断电;不曾斷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拿分

最終確定軸卡被幫我修機器的人給弄壞了!!!!

网友:
没说加工什么材料,建议留0.1的余量,用分中棒(寻边器)分中。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