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省钱大法,图文并茂改造ESKY450为飞越大齿盘

楼主(2012-07-30):
相信不少魔友都因为图便宜买过esky的450,本人也是其中之一。
说esky坑爹,主要是因为esky的配件贵,拿炸鸡易损的大齿盘来说,它的设计有问题,轴承一体的,每次更换要一起换,自然成本就上来了,话说它的大齿盘官网价是14元,淘宝更是要贵2元。对比飞越更换一个大齿盘只要2元,没得比啊。炸了4个原厂大齿盘之后,出去飞都胆战心惊,于是下定决心要把它的齿盘想办法改成飞越的。
经过实际测量,它们的轴径是一样的,改造是可行的
以下是改造过程

楼主:
所需工具

1、一般的450拆机工具
2、电钻一把(3MM钻头)
3、小锉刀
4、木工刀
5、胶水,AB胶或者热熔胶都行
5、打磨用砂纸,当然对外观要求不高的可以无视

网友:
 无图无过程

楼主:
所需材料

1、飞越大齿盘总成,带单向止推轴承的那种
2、2.13MM内径11T马达齿一个,如果有别的11T马达也可以直接替换整个马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在贴呢,哥们你刷贴比我还快

楼主:
拆机过程没拍,这是esky大齿盘拆下来的效果,要把皮带传动齿跟大齿分开,然后把传动齿跟飞越的合到一起作为新的组合

ESKY大齿盘

ESKY大齿盘

网友:
图太少,求过程,我也想改。。。

楼主:
由于飞越的传动齿盘跟esky的不是一个型号,所以还是沿用原来的传动齿,这样改造量小一些。
另外,esky的传动比为10:140/110:22。而飞越的大齿盘是150齿,比esky的多10,会导致传动比为10:150,所以需要把电机齿改成11的,11:150与10:140是比较接近的,到时候如果有问题只需要稍微调整下锁尾舵机形成即可。
同时由于飞越齿盘的直径是76mm,esky的是71,所以电机的位置和皮带轮都需要调整,后面的改动都是针对这个进行的。

飞越齿盘组合效果

飞越齿盘组合效果

楼主:
电机座改造

上一步说过,齿盘的直径差了5mm,所以电机的位置需要移动5/2=2.5mm,需要在电机固定座上重新打孔,电机原有的孔径大概是3mm,所以只要贴着原有的孔大概1mm的位置打孔即可。另一边会超出塑料的位置,可以用锉刀锉一个U型口,做工不到位的,可以涂点胶水固定,安装后如果电机齿卡住,锉刀处理电机座

楼主:
电机安装效果

图示为电机安装的效果,我有个11T的电机,所以直接用了,如果更换esky的原有电机齿的话,由于它那个电机不是使用螺丝固定的方式,教下大家怎么拆齿轮和安装:千万不要暴力拆卸,因为那个铜螺丝硬度很低,很容易就变形了。正确的方法是用火烤一会儿,稍微用点力就出来了,安装也使用同样的方法。

楼主:
尾传皮带总成改造

把大齿盘安装上试一下,发现电机这边没问题了,但是会刮住皮带传动轴,怎么办?移动皮带轴的位置么?
仔细看了下大概是0.5mm左右,考虑到皮带传动轴移动位置的话不是很好处理。可以把传动轴打磨个0.5mm比较好弄。
实际拆开传动轴一看,发现中间有个铜套筒,拆除套筒不是正好0.5mm么

网友B:
哥们Esky真不是主流王道啊。。。以后有机会换掉吧还是

楼主:
这个是拆除后重新组合的效果,为了使大家看清所以轴承移到了中间,实际安装的时候一定记得把轴承移动到最右端,即接皮带的那一端

楼主:
皮带传动轴固定

由于少了套筒,运动过程中会造成轴滑动,所以需要另想办法固定,我采用的方法是在轴上方的舵机地下贴了一块塑料片把轴顶住

楼主:
其他部位的处理

电机安装的时候,由于电机的移位,机身会挡住电机,所以要切掉一部分,如图所示,其他部位如果有卡住,一律锉刀处理

楼主:
整体效果(未装电机)

没有装电机的整体效果

楼主:
到此基本都算改造完成了,如果出现锁尾问题只需调整锁尾舵机行程即可。

话说自从我改造完成之后,10个起落都没有炸过大齿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Esky真不是主流王道啊。。。以后有机会换掉吧还是

本着利用一切资源的原则,好歹这东西也是花了不少米米的,能用还是用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话说我也是飞016出身的,这飞机。。怎么说呢,有人说练技术,有人说耽误事,我个人觉得是有些走弯路不合适太花费金钱折腾,但就我而言,之后飞450确实觉得很稳很好飞的。

话说主要是配件太贵不通用,还是塑胶,不宜搭入太多经济

网友:
这样就叫玩模在于折腾。

楼主:
回复 网友D:

深表认同
下一步准备折腾机身

网友:
我以前也飞013,做过不少改装. 具体改法和楼主的大同小异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C8%CB%C9%BD

网友:
猛,现在人都会自己捉摸

网友E:
ESKY电直——垃圾中的战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ESKY电直——垃圾中的战斗机

同感啊,用过的都这么说,咱是把垃圾利用起来

网友(2012-09-19):
进来学习下,越来越心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