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达变频器 接线模块??

楼主(2012-07-30):
有那位大侠路过```帮忙看一下

台达220V 1.5KW变频器 面版位置的接线模块 正确的名称叫什么 每个接口的定义 在哪里能买得到``当然要便宜

网友:
不用找了,原来是用加长线的,少了一个面板,找个面板吧!

网友:
找个同型的面板

网友:
原先用是设置好的,应该没有面板也一样的用的,

楼主:
`````上面这些线是连着机器的控制器上面的``有另外一台机器``包括那块接线板整个变频都丢了,现在要买回来,有那块面板才能和机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