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S相关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30):
所有设置都正常,但是起飞前检查APS模式下的十字盘水平上下修正是反的,与飞机上下的运动方向同向,如何设置啊?说明书里没找到...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大您好~
你要重新為3GX進行油門行程校正,此設定在說明書第23頁。
設定此項目時要先確認讓馬達不會轉動,可以不接上馬達動力電源或者拔除馬達線。
接著把油門與螺距曲線都回復出廠預設值 0 50 100斜直線,
按著3GX SET鍵不放,開啓接收機電源,
等待3GX上LED燈全亮後,放開SET鍵,把油門遙感從最低位置推到最高點位,
此時3GX會重新開機即完成油門校正設定。
完成後再重開機確認APS修正方向

网友B:
還有必須注意APS第19頁
3GX基本機體設定,不能推錯方向
第二個驟E.LIM混控辨識及升降行程設定 推升降搖桿 "必須"
至最前
第四個驟E.LIM副翼行程辨識及副翼行程設定 推副翼搖桿 "必須"
至最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