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个小快艇,求电机推荐

楼主(2012-07-30):
组个小快艇,650CM长,540有刷电机底座.有个80的电调,只有2S电池,求推荐款能与以上搭配的电机,3650或其他尺寸都可以,只要那个电机座能安上的.谢谢.

网友:
配个2856的水冷就够了!2500左右的kv比较保险。陪个好赢60a

楼主:
回复 网友A:

540电机座能装上吗?

网友:
沙发厉害。。2500kv配2s。。。。。中 国平安都唔够你保险

网友:
又不是要暴走!这样的配置可以的。费用也低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据我所知目前这个尺寸的孔距就见两种!

楼主:
谢谢就用2856了

网友C:
楼主的650CM的艇坐人的吗?540能带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650CM的艇坐人的吗?540能带动吗?

650cm用挂浆机会比较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