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起飞后前后晃该怎么调

楼主(2012-07-30):
450起飞后前后摆动,幅度挺大的。不知应该从哪里调起。

网友A:
提高转速降低螺距

网友B:
不会又是215舵机吧?

网友C:
看看是否横轴罗丝上的太紧。

网友D:
皮带坏了!或者旋头松了!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E:
我的鸡鸡也出现过。换了全新旋翼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