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臂电调回厂反修降温回来情况!!!

楼主(2012-07-30):
电机臂电调回厂反修降温回来做测试过程出现其中一个电机臂异常。(测试6Kg起飞重量,总电流47A,地面温度28度,电机温度57度,电调温度50度)
1-测试二个起落后第三次启动m5机臂不动电调发出D.D.D........声音(像电调没有收到信号)
2-m5机臂改变位置接上情况未有好转
3-m5机臂从复对换位置情况一致
4-今天早上测试,m5复位,接电后情况好转,没有以上情况。(手动模式测试两次,接近升起状态测试6分钟,地面温度28度,电机温度58度,电调温度52度)
5-m5机臂改变位置接上情况没有问题.

请DJI技术工程给我了解原因,谢谢!!!

网友:
如果在空中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为什么 在室内 不闪红灯呢

楼主:
我住天台屋,收到GPS信号.

楼主:
DJI反应很快,先寄一套机臂给我解决任务,今天也把问题机臂发回DJI测试找原因.
感谢DJI的解决方案!!!

楼主:
感谢DJI的解决方案!!!
是一回事。

另一回事,至今也不知道啥情况,DJI技术方面没有通知测试后结果是机臂还是中心板的故障 ,只好每次飞行做好炸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