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启动器要用多大的电池。

楼主(2012-07-30):
是我一个朋友送的,很久了,他也忘了用多大的电池了,背面还印着台湾制造。请教了。。

楼主:
请问是什么型号的。

台湾制造。

网友:
接12V的电~·

楼主:
3S电池,还是6S电池.

3S电池,还是6S电池.

网友:
4S A123 比较耐操

网友:
台湾瑞吉的起动器,看照片像是120级的,起动90级的没问题。

网友:
一般是12v  , ~20~30A左右

用鋰電 可以 3s 3300~4500mah 20c

要是一般450電池 2200的就最好 起雙. 要不很傷害電池.

就算用4s 也最好在 3000mah 15c 以上.

网友:
用3S450动力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3s觉得没什么力,用6s的感觉有劲多了

网友:
别过压,锐集的启动机,12v,用铅酸电池就可以了@( ̄- ̄)@

网友:
摩托车上的电瓶或汽车 找到电瓶用夹子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