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掂,搞不掂~~~~

楼主(2012-07-30):
7.31更新下加了点704胶,还是一样抖
=======================================
第一架配置:天7+7通接收+939*3+铂金40A+ZYX老款+花牌3900KV

第一个视频(尾管、旋翼头已经拆)--2.5固件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3NzI0Mjk2.html

第二个视频 (尾管、旋翼头已经拆)---与第一视频对比差别在于是否装上十字导板--2.5固件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3NzM1NDYw.html

第二架配置:dsx7+6100E+3800kv+10t斜齿+ZTW 40A,油门曲线normal 0 38 55 75 100,idle1 88 82 88,斜盘DS939电路板+AS30BB的电机、电位器和齿轮,之前正常飞行

NO.1     (尾管、旋翼头已拆)-2.5固件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zNTM0Mjc2.html

NO.2     (尾管、旋翼头已拆)-3.5固件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zNDkxNzUy.html

NO.3     (尾管、旋翼头已拆)-3.5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zNTM0MTk2.html

===============================华丽分割线===============================

各位支教下,这是啥问题!!!

网友A:
不懂瞎说吧

1,是不是小姨子在作怪?
2,控的电位器是不是接触不好?(不像,要是接触不好,电机也会乱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瞎说吧

1,是不是小姨子在作怪?
2,控的电位器是不是接触不好?(不像,要是接触不好,电机也会乱转)

控作怪,同时二个控在作怪~~嗯

网友B:
三个摇臂会同时抖动,换个接收试下。

网友:
小姨子回厂修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摇臂会同时抖动,换个接收试下。

二个控都同时抖,难道还要第三个控?

楼主:
更新下,把ZYX拆了,没发现松动。。加了点704后,发现抖动还一样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