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520的问题

楼主(2012-07-30):
为什么
舵机
通电就直接最大舵量呢 卡死呢 有时候通电又正常 卡死后 需要用手拨回中 接着通电 有时候正常 有时候又最大舵量 求救呢

网友A:
可能是电位器坏掉了,拆开检查下吧

网友B:
跟你一样毛病的路过。

楼主:
问题是直接插接收正常 插陀螺就出现此类问题 求高手解答

网友C:
W五用的DS520 和FUTABA520 有时候对不上

网友D:
会不会是控上的行程你动过 检查下你的控的设置

网友E(2012-09-01):
可能马达电刷磨得差不多了。

网友F:
我刚装完DS520,建议各位还是别自己动手了,很不好搞啊,我就因为换了舵机线搞的还得把电位器得用烙铁给烫下来,问题是那玩意烙铁烫着非常费劲,建议拿给专业的修修吧,

网友G:
會不會是陀螺儀調到了到窄頻舵機?

网友H:
电机完蛋了。

网友I:
你斜盘一定是用的410M,换斜盘舵机就解决了,至于原因只有等亚托来解释了。

网友J:
马达电刷的问题

楼主:
发现GY520 和DS520不太兼容 不时出现次类问题 换三轴后 从未出现此类问题

网友K:
赶紧换新的

网友L:
我也出现过GY520和DS520不兼容的问题,各自换成别的搭配,都没问题

网友M:
◥█▄▃▁
...◥█☆█▅▄▃▁▁▁▁▁▁▁▃▄▅00▅▄▁
〓▇█████拿分专用灰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