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楼主(2012-07-30):
我用的赛斯纳固定翼2217的电机配的中特威40A电调,用华科尔的8S控,,怎么到最大油门会突然O油门??发生两次了,上次掉别人田里,这次掉水溏里去了,,一下600多没了,日

网友:
可能是摇杆电位器问题,或者油门曲线没对

网友: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检查电池与电调连接的接头,还不行的话估计电调功率小了保护引起。

网友:
电池充电好不好?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赛斯纳固定翼2217的电机配的中特威40A电调,用华科尔的8S控,,怎么到最大油门会突然O油门??发生两次了,上次掉别人田里,这次掉水溏里去了,,一下600多没了,日

低电压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可能呀,我都才刚飞一两分钟,不可能没电的,,不过我在想可能是接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