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MINI CP飞着飞着就熄火了!

楼主(2012-07-30):
前不久入了MINI CP+D10 今天飞1.2电的时候一切正常 后来飞第三个电的时候低飞悬停时突然熄火 飞机往山小蹿一下掉地上 过去看发现红灯快速闪烁 有时候熄火后大浆是往上翻的 有时候又是正常的 重新放好 动几下摇杆 又好了 像是重新对频了一样  后几个电的时候都是这样  熄火时间不定 有时还没起飞就连续熄火 有时又好长时间不熄火 这个是肿么一回事啊??
可能是接收器的问题~
和RWfy帖子中情况很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4587

楼主:
补充一点~天气炎热 但是也不至于失控熄火把!

网友:
电池接触不好,我遇到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触不gaga好,我遇到多次

感谢呕液哥指点~我就是看你的帖子上的MINI CP~我马上去试下~那个插槽好紧 每次插拔都不敢大力~

网友:
温度过高过低都会失控

网友:
几天不给吃饭了

网友B:
有可能电池电源线断了,但线皮完好,跟本看不出来,说不定哪一次接触上了,上电之后,用手摆动线试试,或是不上电用点力拽拽线皮,感觉有弹性,说明哪根线中间已经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电池电源线断了,但线皮完好,跟本看不出来,说不定哪一次接触上了,上电之后,用手摆动线试试,或是不上电用点力拽拽线皮,感觉有弹性,说明哪根线中间已经断了

要是线断了就更悲催了~插槽紧~每次插拔的时候经常用力过猛..报应了...那两个焊点那么近 我自己焊接压力太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呕液哥指点~我就是看你的帖子上的MINI CP~我马上去试下~那个插槽好紧 每次插拔都不敢大力~

呵呵,我又无意中做了一回华托。
这是简单问题。两台SUV才是高手技术党!新手的福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控?!?!?

就是飞着飞着熄火了 这应该算是失控吧  估计是电线接触不良 或者是 焊点松了  这可如何是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呕液哥遇到的情况是 线断了还是插槽接触不良 还是焊点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求教!

网友:
这个问题,折腾了我几天,重新焊接了插头。还是一样重复对频,就像空中爆了一样。。
先排除舵机问题。
返厂送修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是不是也是每次熄火后小蹿一下 然后大浆是往上翘的? 有时候大浆也不往上翘..就熄火坠地 红灯闪烁 然后重新对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也是每次熄火后小蹿一下 然后大浆是往上翘的?

楼主这是熄火螺距问题,你要好好看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呕液哥~我说的熄火不是油门锁定~是飞着飞着自己就熄火了~然后飞机突然上窜一下~落地红灯快闪~跟RWfy帖子中情况很像~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4587

网友:
试过两次 一次是刚买回来不会玩 电池插头没插到底

第二次是无刷电调贴着接收 高人说是干扰了  把头罩拆了凑合着飞 回家重新搞松动一下 就没事了  带着头罩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电池插头肯定是插紧了的~你出现这个情况是一直熄火对频还是有不定期出现?我有时候一直失控熄火 有时候又可以飞个3.4分钟不出问题~纠结啊 我是原厂有刷电机 应该不会干扰把

网友F:
RWFY那个帖子,“藤椅”回复的情况,我觉得可能性很大。

多半情况是出现接触不良造成
电池插头:换几个电池看是否依旧,否则可以排除电池部分
接收机电源线焊点:这个地方最容易出现问题,拔插电池多了,拉扯多了,,,线就可能剩下可怜的几丝是连着的其他都是断了一大捆的了。这个就只有靠你自己双眼细心检查了。
电机与主板之间的电路:这个几率不高,但也应检查。
其他……我想不到了~~~!
原理上看,可能因为接触不良内阻大,大油门时候电机需求的电流增大,导致电池压降加速。当降到接收机低压保护后(不记得是3.3还是3.2V了),接收机就会闪红灯,甚至直接“掉电”,而掉电后,由于没有了动力输出,电池电压就会回升,因此接收机又开始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聪少我按你说的挨着试了试:
1.电池我换了N块都是这样~插头我也插得很紧~
2.焊点 看不清楚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失控熄火时间不定 有时连续发生 有时飞一块电都没事
3.电机主板之间的电路肉眼看不出什么问题...
4.那个藤椅说的主马达短路问题 我本想通过双向接受看电压的 结果每次熄火的时候就没显示了..我换一个主马达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聪少我按你说的挨着试了试:
1.电池我换了N块都是这样~插头我也插得很紧~
2.焊点 看不清楚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失控熄火时间不定 有时连续发生 有时飞一块电都没事
3.电机主板之间的电路肉眼看不出什么问题 ...

极大可能是2了……主板出来的电源线焊点位置。。。。多股线芯断了,剩下那么几根了!!!!

网友:
检查电池供电,比如插头 焊点 是不是有虚接的地方,我的MINICP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重新搞了电源线 电感 在不插主电机的情况下不会重复失控对频 但插了主电机就经常出问题 我换过另外一个原厂有刷电机 问题依旧 而且十次失控伴随舵机各种奇葩位置 特别是经常出现所有舵机向上至最大行程 无语 现在实在不行准备返厂

网友:
标题

先把尾电机和舵机热感应线把了,还有大奖拆下来(如果你把电机拆下来空载更好),这下你通电,如果觉得是虚焊了你可以在通电过程中摇晃一下电源线,看看是否会出现你说的状况,不会出现你就把舵机插上去试试有没有这种状况,接着是尾电机,最后上桨试试,一个个排除吧…
我的改了无刷飞着飞着也是熄火,主板快闪,可是舵机还可以动…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主板快闪还能控制舵机啊?

网友:
电池接触不好,天热问题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快闪还能控制舵机啊?

可以,因为电调保护了

网友:
我的原装有刷坏了,就是主板快闪,可是舵机还可以动…
现在又换回了无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RWFY那个帖子,“藤椅”回复的情况,我觉得可能性很大。

多半情况是出现接触不良造成
电池插头:换几个电池看是否依旧,否则可以排除电池部分
接收机电源线焊点:这个地方最容易出现问题,拔插电池多了,拉扯多 ...

这个问题,简单的说,就是接收器摔坏了。。
电源接头,换新重新焊接故障依旧。
返厂重造解决了。

网友:
我看成飞着飞着就起火了……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电感坏了而已,重新焊或者换一个电感即可,  空中熄火,大部分时候伴随上串, 落地后重起. 这些就是特征...
看我的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71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