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悟空gps自动返航问题

楼主(2012-07-30):
飞机飞远看不清姿态时,可以用一键返航开关。
返航途中当看清楚姿态时或者不想用返航功能就可以关闭返航开关(切入手动/姿态模式)退出自动返航。这个很好用。
唯一不好的就是占用了x3通道,失去了手动控制俯仰去台功能了。

如果不用返航开关,直接关控让飞机自动返航,返航途中打开了遥控是不是又可以控制飞机了?
还有t8fg再开控时油门杆要在最低点才能开控。不在最低点开不了控的。只能把油门杆拉到最低开控,那样飞机不就直接无动力掉下来了?

网友A:
可以使用T8FG的混控功能,通过2个开关联动实现不关控也可以自动返航。这样就不用占用X3的通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T8FG的混控功能,通过2个开关联动实现不关控也可以自动返航。这样就不用占用X3的通道了。

这个取代X3的功能具体怎么弄?

网友:
俺用的是throttle hold开关,在混控设置里,开关位置0的时候禁止,开关位置1的时候映射到wkm U通道,然后设置舵机行程,把滑块固定在 失控返航 变蓝的位置

飞行中打开油门锁定开关,就是自动返航,关闭就回到U通道三段开关所处位置,当然同样也是需要切换下模式才能拿回控制权,不需要占用X3

网友:
学习了,混控设置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