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油车高手请进、、小弟HL3850-1请教问题。

楼主(2012-07-30):
小弟看了各类视频后入手了HL3850-1 结果几段波折后。。出了很多问题。。18级得
发动机
烧了半箱油后就自动熄火。怎么拉都拉不响。而且在熄火前转速会变很高。然后掉下来就熄火了。。怎么拉都拉不响。。检查了火头。。火头没什么问题。。响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固定的。一道半箱油就熄火。希望各位油车强被给予指点迷津。。。求解。。。加QQ562267978.。或者留电话给小弟我。。小弟我直接电话质询前辈们!

网友:
你先看一下油箱里的重舵头有没有掉了

网友A:
怠速是否稳定?拉高速时发动机是否有尖锐的啸叫声?按照你说的情况,感觉应该是主油针贫油了。你的发动机满油门到低速的声音是否是这样的:wowowowo.....oooo....dadadada。
把主油针一圈分为60分钟,逆时针拧,每次调试拧5分钟,然后试车,直到油门从低速到高速再到低速的声音应该是这样dadadadadawowowowowodadadadadada,中间的声音连贯无追油现象发生。最好能上个视频听听发动机声音,一听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