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固定翼飞机螺旋桨为什么不会脱落

楼主(2012-07-30):
按理说那螺旋桨吃力不小  啊  它为什么不会脱落额           丢下飞机自己私奔呢 电动的电机轴是圆柱形的把   没有吃力的地方啊  望各位达人说解一下

网友:
子弹头越转越紧的

网友:
模型上的桨可不是跟玩具飞机上是直接插在电机轴上的,有专门桨夹,也叫子弹头,那个越转越紧!见过电钻那个夹头吗,电钻夹头好比桨夹的座,钻头就是电机轴了,很结实的

网友:
如果想私奔的话可以上松点。我的桨就私奔过

网友:
后推不用反桨的话,子弹头就会触地扭出来,所以要经常检查

网友:
比较奇怪LZ为何会问这个问题

螺旋桨的固定,一般有桨保护器、桨夹等
桨保护一般用于1公斤拉力一下的慢速桨,如3D机等用得较多

小型桨夹,俗称子弹头,用于小型高速桨为主,比较可靠一些

20110616新马达

网友:
自动动手,自己翻贴,自己学习,不要做伸手党。一个简单的问题可以问得吐血一片。

网友:
子弹头还是靠锥面挤压的方式压紧马达轴来固定,用作前拉的话还是有一定风险,尤其是大拉力的螺旋桨。
后推的话,基本不会有松脱风险,除非是桨的平衡做的不好震动过大导致。

因此大型马达上面的桨夹,基本都是用螺栓固定的,很可靠
下面这个是双天4250马达的桨夹,螺旋桨被一个M8螺帽固定住

网友:
楼上的可是彩虹380
好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电机啊 很漂亮 给个资料呗

网友(2013-02-07):
小问题招来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