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腾翔全碳CAT问题!推力线和水花的探讨!

楼主(2012-07-30):
刚入
船模
不久,瞬间被船不同于各种车,和飞机的物理性能和动态迷住了!
可是现在发现了我的CAT艇跑起来有几个问题请教诸位大虾!
1,全速的时候船体开始打水漂,当时浪很小!就是飞起来然后又落下来,这样是不是会影响极速?是否可以通过调节船桨轴的推力线来解决?或者调整
电池
位置解决?
2,我安装的时候不小心左右螺旋桨支撑管的长度有2毫米的误差是否需要重新调整!
3,双动力系统两边的推力线角度,是否该与船体侧水平线成零度?如果有向下的倾斜,最合适是多少度?

网友A:
针对第一点向前移动重心试试(电池试着前移看看姿态)
针对第二点是一定要调整的。
推力线一般是向下角度一点一点调出来的。一般的轴可调范围都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头我去试试看,谢谢啊!我现在用的是一般的40MM双叶半浸桨,如果改用三叶桨是不桨效要好得多?用多大的合适?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的第二条问题可以忽略,我的两条老鼠尾看上去就有很大不同,但是跑起来没差别,而且直线很直,实践多点才可以,整天调来调去没用的,,,,

网友C:
标题
你的问题一是可能重心没调好。二是你使用的螺旋桨直径偏大,导致船体被抬得过高。至于推力线尽量保证水平。因为双体船高速状态也比单体船更接近水平。第三就是你看看你的螺旋桨支架的深度(就是吃水深度)。调船很麻烦,耐心点祝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体会到麻烦了!不过也很爽!

网友D:
学习了!我的船也在调很麻烦的。耐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船已经跑出了120+超稳定还~~~加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