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双桨的另类方法(仅限minicp一类小机使用)

楼主(2012-07-31):
先说一下原理:
  如果有双桨存在,则桨转起来就会有两个不重合也不平行的桨平面,此时在桨平面上方如果有一个点光源(屋顶的白炽灯就可以),则在桨平面斜上方一定角度可以看到这个光源在两个桨平面上反射出两个不重合的同心圆,双桨程度越高则两个圆离得越远,如果调到无双桨状态,则因为两个桨平面重合了,所以此时只会看到一个反射光环。
  这种方法是利用光线在两个平面上反射的角度差别来进行测量,反射在这里可以放大误差,所以观察更加直观。

具体做法是:
  用手拿着CP,开一点油门,把桨平面和屋顶的灯(最好是白炽灯,比较接近点光源)斜到一定角度时,可以看到以灯为起点出现一个圆圈,如果双桨,就会有两个同心的圈,双桨的越厉害,两个圈就离得越远,调到不双桨了,两个圈就是重合的。这个方法就是有点危险,仅限小机。大机固定在地上应该也可以尝试此法,但是我只有minicp。

网友A:
mcpx直接忽略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px直接忽略这个问题

为甚?

网友:
我也觉得小鸡双桨不明显啊

网友:
mcp炸鸡无数,没有出现任何双桨问题,mcp本身中联处和桨夹处也能有效避免双桨,除非你上的太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px直接忽略这个问题
mcpx桨夹拉杆是固定长度的,因此可忽略

网友:
從會調機開始雙槳就這樣調,原來除了這樣調雙槳還有其他方式

网友:
从没调过,用卡尺量好长度一致,直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