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机如何调双浆?

楼主(2012-07-31):
500级以上的直机大家都是如何调整双浆的?

网友:
标记一个桨,飞起来观察,然后调紧或调松球头扣,直到没有双桨@( ̄- ̄)@

网友:
我的700也不知道怎样调双桨——————————————————————嗮命

网友:
飞机固定,转慢点,不飞起来,在安全距离范围内看做记号桨即可。
不过,一般球头拉杆保持一致,桨平衡过,两片桨都用桨距尺校准过一致,保证这三点没问题,双桨几率比较小不用担心。

楼主:
也就是说,放地上低速转,和飞起来调,还有没比较绝的方法,呵呵,小机拿手上调,可以调的一点都没有,大机不敢靠很近哦。

网友:
我是测量拉杆长度

网友:
提前在任意一个大浆上坐上标记再把飞机固定好不让飞起来那中,保持安全距离慢慢推油门观察如果有双桨就调整没有做标记的那个浆夹连杆知道调整没有双桨即可 。(最好晚上用手电筒对着大浆调)

网友:
回复 藤椅 LIKAI--001012 的帖子

过期的连接··

网友A:
搞不懂,需要特别调双桨吗?
调好0螺距,哪来的双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需要特别调双桨吗?
调好0螺距,哪来的双桨啊
说的对

网友:
  我是用螺距尺反复的测  2边度数超不过0.2

网友:
同意調好0度的說法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需要特别调双桨吗?
调好0螺距,哪来的双桨啊

每次都是调好了0螺距,可还是会有不同程度的双浆,我想和旋翼头精度(摇臂,轴承,球头扣的精度),浆的品质(不同品质的桨,两片浆的升力会略有不同),所以还是有必要调整的,吧双浆降低到最小,这样飞起来也越顺畅。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都是调好了0螺距,可还是会有不同程度的双浆,我想和旋翼头精度(摇臂,轴承,球头扣的精度),浆的品质(不同品质的桨,两片浆的升力会略有不同),所以还是有必要调整的,吧双浆降低到最小,这样飞起来也越顺 ...

按说我的飞机炸的很多,应该精度不好,但是调机有两大神器,一是电子螺距尺,二是正反牙,有了这二者,我再也没刻意去调过双桨。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t=%2BLIKAI--001012      450为例观察双桨,注意桨盘的外缘两圈反光带 ~~

网友:
用数字螺距尺量了差不多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哥哥真是为航模不惜涉险啊

网友D:
我用记号笔
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