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主板问题。。。。。。

楼主(2012-07-31):
高手们。 我个911被快递重压后。 一加油门主电机有规律的瞬间断电。 断电的同时主板的led灯也瞬间一灭。  尾电机工作正常。  主电机没有问题。 求解决。

楼主:
高手何在?

网友:
試檢查電池去主板之間的電線有否虛焊?!有時小電線只有少量相連加大油時不夠過亦有此現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检查,不关电线原因。在小电流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就是油门在很小,刚够电机转动也是断断续续的。

楼主:
高手何在

网友:
我个911被快递重压后。 一加油门主电机有规律的瞬间断电

复 入魔 兄:

你指明要找"高手",我不是高手的不敢现身啊!

一点个人建议:

(1)  先确认电池满电(新电要先充满才用),试用另一块电。
      电池损坏或已经过放也会如此。

(2)  新收货而全未正常飞过的,有可能是出厂时品管
      不力,让坏货给发了。速找卖家商讨退换。

(3)  如不能退换,检查电池仓接触点是否松脱。电池仓
      至主板两条电源线两端补焊,小心不要过热或太
      多锡引至短路。

(4)  如仍不行,最简单就是更换主板了。

恭请楼下高手现身。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我认为比我懂的都算高手了。     这些我都排除了。 是主板坏了。可惜不懂电路。  不知黑人大哥几时现身了。

网友:
如是確定是主板問題也只得換了這只能嘆自己倒霉!最怕就是淘寶買貨,我寧願貴多了也要在實體店購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我自己的,拿到另一个城市玩忘记带回来,后来就发快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知哪是振晶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邦邦,确实是振晶问题。 不过想不明白。

网友:
被震的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邦邦,确实是振晶问题。 不过想不明白。

请看这个解释:
http://wenku.baidu.com/view/aa300b3567ec102de2bd8969.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E:

黑人大哥现身啦。谢谢。    重焊了振晶后,发现主电机断电的问题解决了,但又有新问题,   老是对不上频,然后又加焊一下又能对上了。过不久又对不上。 明明现在好好的断电,没有飞,可结果第二天又对不上频了。求解。

网友F:
帮顶了 顺便求助,V911本来好好我把全部螺丝拆掉除锈!然后装上(没动主板,拆的过程中也没摔到主板)后通电,灯慢闪3秒左右一直亮,然后晶振后面的芯片一直发热...很热....!!!怀疑晶振坏了 换了一个 问题依旧!!!求陈伯 邦邦 等高手解答!

网友(2012-10-03):
引用 网友F:
帮顶了 顺便求助,V911本来好好我把全部螺丝拆掉除锈!然后装上(没动主板,拆的过程中也没摔到主板)后通电 ...

同问呀,我的是摔过出现这个问题的 ,个人怀疑什么元件坏了 ,初始化不成功  。

网友:
没错,晶振出现问题有此现象发生,不过新版的晶振更结实,是贴片的,建议楼主购入新版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