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换了无副翼,电机转速比以前快很多。

楼主(2012-07-31):
真的是快很多,不是只有一点。明显听声音听着就不对劲,而且电池很快就消耗完,大概5分钟左右,我也没看表。电机以前是温热,现在是很烫。。
电池是新买的
电调是30A的,电机是3600KV飞越。齿轮是12T斜齿。三轴陀螺仪是ZYX

求解啊。。现在只有降低油门曲线,才能够稍微正常一点。

网友:
有此感觉。。。我是将螺距调高些,转速就会压低些,螺距大了,机子会更灵活

网友:
用无副翼应该延长飞行时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快很多,不是只有一点。明显听声音听着就不对劲,而且电池很快就消耗完,大概5分钟左右,我也没看表。电机以前是温热,现在是很烫。。
电池是新买的
电调是30A的,电机是3600KV飞越。齿轮是12T斜齿。三轴陀螺 ...

少了副翼和旋头上一堆的机构,空气阻力少了很多,所以转速就快了。

楼主:
难道就只有降低油门曲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就只有降低油门曲线吗,

上面我不是说可以调高螺距吗?

网友:
电机应该用8T或9T,12T是配直齿的吧

网友:
少了副翼和旋头上一堆的机构,空气阻力少了很多,所以转速就快了。

网友:
结构简单了 阻力小了 当然转速快了

网友:
转速高了不好吗?动力强劲才能做动作啊

网友:
楼主螺距没调好吧@( ̄- ̄)@
有副翼系统大约消耗10%的能量

网友A:
可以上13T的齿轮看看啊

网友B:
充分说明LZ以前飞的时候没有定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13T的齿轮看看啊
那不是更快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分说明LZ以前飞的时候没有定速

对啊,我没有买定速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