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xx影响 入手雷速登像真小车

楼主(2012-07-31):
顺便问一下这小车改3.7v锂电池会不会烧掉

网友:
3.7V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改了3.7v锂电 现在以加速就甩尾 怎么办呀

网友:
先天缺 陷,没法后天弥补
车太轻了

网友:
甩尾是因为后驱动轮是整轴,这种车不带差速器。

网友:
这个级别的好像带的差速了,甩尾可能是左右后轮抓地力不一导致差速左右输出转速不一导致的。改3.7锂电没问题,还可以改改三极管

网友:
回8楼,看看楼主的最后一张图片,真的没有差速器。这车我有一个,跑起来就是甩尾。

网友:
有差速也会甩尾加打滑,只有四驱能解决

网友:
你加重点或者换轮胎,

网友:
加点铅块上去应该不会甩了

网友:
这个在那买的很喜欢,可以PM我么

网友:
楼主毒到我了,入了一个楼主的雷速登,结果看到IW02,又入了一个,400多,吐血啊,那个雷速登还退不了了。楼主的漂移甩尾可以换ATM的菠萝胎,不过四个胎都比雷速登贵了,不值得,主要是开关控,一开始就是最快速度,不打滑才怪,喜欢还是入手蚊车吧,IW02算是入门级,玩玩算了。

网友(2013-06-04):
懂改车才是正道,买的话,永远达不到自己要求。不过我有很多改好的车,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改个比例  会好玩的多

网友:
改海无涯苦作车啊。。。。

网友:
这个东东多少钱?

网友:
跟我儿子玩的遥控车是一样的  是我帮他在淘宝上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