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1.4米塞斯纳配置,谢谢

楼主(2012-07-31):
如题。诚求,谢谢

网友A:
我用的2820 11寸浆,40安电调,2200电池,可以手抛,2217的话需要10米以上的跑道,这飞机打舵要很注意,要不容易摔,新手推荐买1米一下的,容易飞,

网友B:
我现在就飞这个飞机,很好飞。配置--原装3536,900kv电机,30-40a电调都行,11寸浆,2200ma电池。个人认为3536电机比2216,980kv的电机好一些。以上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我的2812电机 KV1250,大家说,8060桨9060一样爽飞吗? 20A电调 手头上的闲置,果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