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被砂轮机搞服气了。简直是跳舞机。。金刚笔怎么用哦?

楼主(2012-07-31):
邮购的,因担心砂轮片破碎。。。拆了运输的。。

结果到手后,装上去震动厉害,,连架子都要蹦达起来了。。

调整无数次都不行。。。

拆了砂轮,光机运行,,满平稳的,,,看样子是砂轮不平衡。

据说要用金刚笔来修正。。。。哪位用过的能告知如何使用么????

另外,,原装砂轮片感觉太差了,,磨车刀的话,需要买什么砂轮片适合哦???

多谢了。。

网友A:
就是用砂轮磨金钢笔,笔最好找个东西做依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砂轮磨金钢笔,笔最好找个东西做依托

是让砂轮机工作,,然后笔直接靠上面磨么??

网友:
对,砂轮机转起来,用笔在上面磨,灰很大,砂轮最好是固定一下。

麻烦车刀,据说合金车刀用那种绿色的,白钢刀用那种白色的砂轮片

网友:
砂轮安装好以后,先放在厚布软垫上,如多层毛巾,目的是减震,开机后可以先打磨一些工件,凑合着用,过一段时间后砂轮稍平稳一些,再用金刚石笔修正,轻轻一扫就可以,发现运转平稳了,就行了。砂轮机平时放在软垫上有利于减震。

网友:
磨合金车刀用绿色的碳化硅砂轮,看上去有亮晶晶的结晶的那种。
磨锋钢车刀,用氧化铝砂轮就够了。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指导。。。。明天试试看。。

网友:
砂轮整形刀片/砂轮修整器/整型刀片
淘宝上找找

网友:
可以上网找啊

网友:
 找个废掉的金刚石车刀修下砂轮

网友:
合金车刀用碳化硅,白钢用白钢玉

网友:
不管进口还是山寨 必须做到砂轮机首先固定牢固 不能产生电机
砂轮振动 轴中心不正。之后在修复砂轮片才能修整砂轮。
没有完全固定好 砂轮怎么修也不正

网友:
把它固定在修正

网友:
原来要先固定,难怪之前我怎么修都不正了

网友:
用磨光机可以磨金刚砂轮,我们厂的金刚砂轮都是这么磨的。

网友:
再买一个砂轮机,把两台砂轮机连在一起,让它们对磨就好了,一下子就磨好了两台,然后随便挑一台出掉。

网友:
标题

修正笔不怕磨怕碰。

网友:
金刚笔当车刀,砂轮当工件,车加工,
新人理解,不知对不对。

网友:
哈哈,终于有人和我一样了,我的沙轮机也是邮购的,买回来后,没有固定,一开机,自己就蹦着走了,我一般用脚踩住工作。终于有一天受不了了,自己整了整!转一转沙轮,肉眼都能看到沙轮是左右摆的,把夹沙轮的两个片取下,扣在玻璃上,用百分表沿上表面走了一圈,嘿嘿,误差比较大啊,这两个夹片就是用个铁板冲出来的,一般没有精度,上车床,用反爪抓住,车小圆的平面,再反过来,找一个螺丝杆,先用卡盘夹住,再用螺帽把另一面上紧在卡盘上,再车另一面,这样精度就上去了,四个都这样干了,装上面还偏,最后发现是电机轴上顶卡片的凸台偏,它为什么会偏,我真不理解,这车工也太差了吧,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直接把沙轮全拆了,抱着电机上车床,又车了一次,这次装上,好多了,左右基本上看不出来偏了,震动也小了,以前是跑步,现在是齐步走了,看了看,问题出在沙轮不圆了,没有金刚笔,也没有修过,曾经固定在桌子上过一次,声音大的象轰炸机,桌子相当于音箱把声音全放大了,不敢再固定,现在还是老办法,用脚踩住工作,哎,曾经问过一个网友,说他的沙轮不固定,一点也不震动,只是比我的贵的多,哎,只能说一句,便宜没好货啊,我恨啊!。

网友:
现在国产的砂轮机上夹砂轮的卡盘一般都是冲压件,没什么精度的,最好自己重新车一套夹砂轮的卡盘组件。然后买质量好的砂轮片,别买太便宜的,最少五六十元一片的,这样装上后震动一般能降低很多,到这步再按楼上诸位说的把砂轮机固定后再用金刚石笔修,经过这几步折腾后你的砂轮机用着就爽了。

网友:
这就是中 国制造,凑合这用吧

网友:
砂轮机固定的话要固定在很重的水泥墩子或者厚铁块上。
如果不固定的话,底下垫上4厘米厚的布垫,砂轮机就不会跑了,用时间长了,砂轮自己平衡一些,震动就很小了。噪音也非常小。
没有金刚石笔或者砂轮偏差太大的话,可以先用瓷砖来修正砂轮,用瓷砖的整齐的一边放在砂轮上磨,能把砂轮找平了。金刚石笔修正砂轮的时候,轻轻划几下就好了。

网友B:
前不久,我网购了个地恩地的,350W,150的,连运费400元,放在方橙上,下面放个胶皮,不用固定,一点都不跑,非常稳定。

网友:
金刚石修整器一靠上去,都正了

网友:
我是垫张软泡沫在下面,没震动声音也小

网友:
我的砂轮机也是这样的。是铝线圈一百多块钱的那种。

我用冰箱压缩机下面的四个减震橡胶垫,垫在厚铁板上然后铁板再和砂轮机螺栓连接。

于是就安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不久,我网购了个地恩地的,350W,150的,连运费400元,放在方橙上,下面放个胶皮,不用固定,一点都不跑,非常稳定。

我也想再买一个砂轮,请问150mm的还是200mm的砂轮好用一些,就是磨磨车刀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淘宝上有一个东西叫 (电镀金刚石T型修整器)用这个东西来修砂轮机,绝对好用,比精钢笔好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