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垂上面的那个球是用什么固定的

楼主(2012-07-31):
初学者,一般会在尾垂上面装一个练习架用的泡沫球,这个东西是用什么胶固定的呢?

网友A:
尾翼上不是有个小孔吗,扩大点用联系架的杆穿过去~

网友B:
我是直接穿透,反正是泡沫球,有摩擦力,用502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翼上不是有个小孔吗,扩大点用联系架的杆穿过去~

练习架的杆穿过去?

高度是不是刚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穿透,反正是泡沫球,有摩擦力,用502也可以

用502那个尾垂翼是不是就废了?

网友:
月经贴 直接在球开个槽 插在垂尾上就可以了阿!

网友:
用剪刀剪一下,直接插在垂尾上就行了!

网友:
插上球以后尾巴震动增加,建议还是不要上的好

网友:
上那个球为了啥呢?
想不通

网友:
个人觉得没用...该炸还是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