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撞过后 ,转起来有时会一卡一卡的 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07-31):
电机
撞过后 ,转起来有时会一卡一卡的,但还会转,而且发烫。但有时又不会,怎么回事啊,
接头也检查过,没有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轴没弯 也没有如沙 我拆看过了

网友B:
1轴弯。
2轴承坏。
3转子变形。

网友B:
还有是:用手拧的感觉?还是通电的感觉呢?

网友C:
哈哈!
你拆下来!把磁铁一片片的检查一下,用改锥撬,肯定有松的!找到了用胶粘住就好了!!!

网友D:
缺相,注意看电机底部,磁铁卡到底部把它粘回去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电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松的

网友E:
轴承的问题 卡住了吧 换个轴承试试呢

网友F(2012-11-09):
所以总结一下解决电机卡卡的问题,如下:
1轴弯。
2.入沙了。
3轴承坏。
4转子变形。
5,缺相。
6.漆包线短路。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