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正确的起飞与爬升(转)来自网络

楼主(2012-07-31):
做好正确的起飞与爬升   要以离开初学者的行列为目标,最初的练习首先要从起飞开始。变得可以独立飞行的话,不管怎样起飞都会被认为,"象起飞这样的动作,只要催油门带点上舵就可以了,简单啦"。的确,只是单纯的起飞并没有什么困难,而且也不需要什么技巧。前三点式的练习机只要把油门打开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在这一点再加上所谓"正确"这个要素的话,起飞就突然变的困难了。以一般初学者的起飞动作来看,一般都是先在跑道缓缓的爬行,并且在助跑时大都会采取蛇行的姿势,然后再大力催油门,让飞机做急速的上升。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在起飞离地的瞬间,看到遥控飞机极不安定的一面!   那么,所谓正确的起飞是怎么样的状态呢?虽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我们却可以从真正的飞机上去寻求答 案。首先让飞机在跑道上缓缓的加速,这时你除了油门的控制必须互相配合外,让引擎保有在低速运转时的安定性是有其必要的。要做出正确的起飞,如果不在飞机完全静止的状态下起动是不行的。首先,刚开始的重点是小心谨慎的油门运作。严禁急躁的将油门打开,在感觉上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将油门打开,然后让飞机慢慢的滑行,使其加速并保持充分的助跑距离。因为飞行场所的大小跟机种的不同,所需助跑的距离都会不同,但以一般的引擎飞机而言,最少也需要20~30公尺的助跑距离。在这里要提醒你的是,助跑距离并非是愈长愈好,如果让飞机在跑道上助跑了40到50公尺,明显的更接近真正的飞机了。另外,在长助跑距离之间慢慢的让它加速也是重点之一。相反的,采用粗鲁的发动摇杆一口气加速的话,在飞机离地的瞬间是很容易造成危险的。从头到尾要将机体一致性的加速跟充分的滑行距离当做一个连续动作,是有必要的。还有助跑距离较长时,将越能够防止起飞之后的失速,因为它可将其有效转换成飞行时所需的速度,同时也可以使下一个动作--爬升,在执行上更为完美。   因为练习机一般都是前三点式的机种,只要机体的运动设定都做的正确的话,就能保持助跑时的直线前进,还有,因为引擎慢速运转时的反扭力以及螺旋桨的气流效应等因素,而造成飞机左偏的现象,也几乎都可以忽视。假如说有发生一点左偏的话,只要冷静,都可以用方向舵 来进行修正。在助跑中巧妙的利用方向舵操作来抑制蛇行,尽可能的保持直线前进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特技飞机或者是一部分的练习机等,采用后三点式的轮架与前三点式的相比的话,起飞就变的更加困难了,这是因为后三点式的主起落架重心位置比较前面,更容易受到引擎反扭力及螺旋桨的气流效应等因素的影响,后三点式的机体,如果是采用大力催油门的方式的话,机体就很有可能会出现在原地打转的情况,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拿大顶的情况。为了防止这种不幸事件的发生,柔顺的操控油门与适当的方向舵操作互相配合是有必要的。在还不熟练的情况下,刚开始将方向舵放在偏右的位置,对应跑道路边的**,只要让飞机的机首偏右就可以了吧。还有以初学者的水准来说,要巧妙的控制方向舵是认为困难的,因此也有将遥控器上EX值(中立点附近动作反应)设定多一点,如设定成30~50%程度的对应方法,甚至后三点式的机体在起飞时,与前三点式的机体,在升降舵的操作上也不一样,感觉上后三点式的机体会较为困难。首先,在起飞开始的时候轻轻的打点上舵,让尾翼部分来压抑其滑行路线,以维持直线前进性,如果此时飞机已明显开始加速时,则必须将升降舵再回到中立点的位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主翼的迎角,并借以增加飞机的速度。接着让飞机充分的加速,到达可以起飞的速度之后,再一次轻轻的升高升降舵,进入爬升的状态。   在爬升的时候要记好,常常保持和缓的角度来进行。大约维持在25度至30度是标准的上升角度,避免高攻角的爬升是有其必要的。还有,在轮胎离开滑行路线的瞬间,就与前三点或是后三点的机体无关了,这时都会因为引擎的反扭力以及螺旋桨气流效应的影响,而让飞机的左翼倾向于容易出现下降的感觉,因此在有些情况下有必要利用副翼来做修正。保持和缓的角度一直线继续上升,到达一定的安全高度之后,向左边或者向右边来进行90度的空中转弯,接着再让升降舵回到中立点,进行水平飞行。而以上这些就是完成正确起飞的连续动作。(转)来自网络

楼主:
做好正确的起飞与爬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