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准备在8轴上使用汽油机

楼主(2012-07-31):
预想方案是4个小汽油机,加4个电机   汽油的动力定死,只是提供悬浮力,由电机提供方向和平衡或一个大汽油机     在中间  ,8个小电机
望大家给点意见,求方案可行性

网友A:
变距桨就好了

干吗还用电机

网友:
 楼主有想法 表示支持!!!

网友:
四个小汽油机想调一致不容易

解决传动方式,用一台带动或许更好吧.

网友:
 担忧,这玩意要是失控你想过么 ?油门还定死,也就是说撞了发动机还是大输出状态......

网友:
见神杀神

网友:
用汽油机 一带6轴 用齿牙皮带传动,这样6个轴转速是同步的,正反转也可以调整,关键在于变桨距~!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像直升机那样把每个螺旋桨做成可变螺距的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吗还用电机

就是啊,变距好了啊。

网友:
方案可行

网友:
判断

好象行不通

网友:
不现实,施工过于复杂!频率也达不到吧

网友:
之前就考虑过在中间放置一个汽油发动机的,采用共轴双桨增加升力,可以通过一个通道控制油门,这样能增加续航时间。

网友:
变直升机了?

网友:
不是直机,是混合动力N+1轴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的想法与你的相似,我是一个大发动机,同时输出4-6个轴,分别给4-6个可变距螺旋桨,飞控板控制4-6个舵机,舵机控制螺旋桨桨距,从而控制飞行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就是还没有试。变距螺旋桨可参考直升机的尾桨设计。你看咋样。共同探讨探讨。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我的帖子,看看四轴的发展历史。
你这是在重走老路弯路。

网友(2012-10-13):
感觉没有意义。。。这个设计也许初衷是想提升四轴的续航能力,毕竟电机比油机续航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但有没有考虑过四轴的优点是什么呢?是稳定!所以航拍大多用四轴,而不用油动直机。。。按LZ的方案做出来,四轴的优点没了,跟普通直机比,又不能花哨的3D飞行,四轴还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C:
改成发电机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成发电机试试看。

这思路有意思。。。

网友:
加入飞控,稳定还是能满足的,主要是以复杂的机械结构,换取长航时,加一点喧闹.
作为一种尝试未尝不可,不就是玩嘛.
做航拍机可能不好,做广告用机还是不错的,需要点动静引人注意.

网友:
你干脆买几个直升机旋翼 配成多轴,你这不是历史的倒退嘛

网友:
玩直机吧……

网友:
我也想过觉的还是 变距浆 和 单发动机 四输出 这样转速一样 4电机做平衡

网友D:
汽油机带发电机 发电机带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与你的相似,我是一个大发动机,同时输出4-6个轴,分别给4-6个可变距螺旋桨,飞控板控制4-6个舵机, ...

传动怎么解决效率能高一些,求指教

网友:
汽油机共轴双桨提供大部分,70%-90%(适情调整)升力,3-6个较小小功率电机控制操控。
效仿飞艇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汽油机带发电机 发电机带电机

效率损失很大。

网友F:
不是还有个自旋转弯问题吗,普通四轴是靠电机反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传动怎么解决效率能高一些,求指教

轴传就行,中间一个大的驱动齿轮,周围4-6个小齿轮,分别连接各自的转动轴,给各自的可变距螺旋桨。中间环节越少,传动效率越高。

网友:
恩,那中间的齿轮得大一些,恩,貌似可以使实现,期待

网友:
做出来就可行了,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