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控ff9改造 关于3段开关 继续发光发热

楼主(2012-07-3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59333&page=1#pid8255865有感于这个帖子而发,ff9,10c作为FPV的经典控确实不错。那个朋友要多几个3段开关,以下是改造的方法:

进到工程模式,找到如图的选项,图中明确显示了所有的开关均可以自定义

进到工程模式,找到如图的选项,图中明确显示了所有的开关均可以自定义

楼主:
其中可以更改的模式有2p-m 3pos vr 2pos,不用详细解释了吧,2p-m类似于教练开关自动回弹的类型,2pos,3pos,分别分2,3段开关,vr为设置为电位器控制!下边是改好的图:

有这个控的应该懂得b,d为2段,图中为直机的感度设置,当设置到b或者d开关的时候,明显感度有三个可以设置的选项,同理,abcdefgh均可以自定义,觉得vr不够可以自己改,8个3段开关应该足够了吧

楼主:
像dr,感度设置,或者再fpv中一个通道的3种状态映射均可以解决。完美使用,毫无问题,当然,前提是你更改过软件以后,要把硬件的开关也同样去更换为3段的开关,呵呵,这个是必须的!去淘宝搜索钮子开关,你会发现很便宜的,根本没必要去花大价钱去买什么原装的开关,其实都是一样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吧

楼主:
10c应该是一样的可以找到这个菜单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 楼主是个热心肠的魔友~ 再次感谢

网友(2019-10-17):
lz能不能教我做ff9的记忆芯片呀。。qq937961586

网友:
lz能不能教我做ff9的记忆芯片呀,qq937961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