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天地飞遥控,请教下关于天地飞怪异炸机的问题。另 ...
坑爹的天地飞遥控,请教下关于天地飞怪异炸机的问题。另求遥控推荐。

楼主(2012-07-31):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电机停转,应该去找飞控的问题,如果你确定你的飞空坤宁宫无问题,去检查电调电机吧,一般失控,就是油门通道失控,也不会仅仅一个电机停转的,你仔细看看是不是每次都是同一个电机,你说你又几个四轴,都一样,因为都是你装的,所以有没有装好的地方正常。先检查下吧,再说一句,你都好几个四轴了,干嘛不换一个好一点的控呢

网友B:
先上报详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套四轴配置都不一样,不是一套,所以初步判断天地飞遥控问题,

网友C:
遥控器不会控制电机,如果油门问题,四个电机也应一起停噻。

网友D:
有可能你的接口没接好哦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我的是T7 我把电调和电机连接的地方用透明胶胶稳后就没出现过了 补充:我电机用香蕉头连接得

网友E:
天地飞真是躺着也中枪呀。

网友F:
与控无关!

网友G:
首先 lz最好多潜水 搞明白四轴的基本原来 再提出控失控导致一个电机停转这种理论分析
其次 你想让人推荐1000一下的控 还要好的?这个价钱估计天八 天九都买不到吧??

网友H:
遥控器能让被飞控控制的一个电机停转这还真的需要点技术

网友E: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1&id=6786601523
我觉得这个控能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I:
我用esky的控飞四轴,一套是kk一套是玉兔。没有出现过楼主的情况

网友J:
先进个富斯的TH9s,便宜,出的话也不会赔很多。
或者先找人借个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