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哪款微型车床性价比高?

楼主(2012-07-31):
搜索了几天,浩如烟海的床让我眼花缭乱
求教论坛各位用家:
哪家床经操
你选择的理由
商家信誉
云云

网友:
我这里全套都是小潘家的,用下来感觉不错

楼主:
机床卡盘是否选择4抓的更好??

网友A:
看做什么用,先说小,家用最好是6-70公斤,这样一个人勉强能搬动,2个人轻松搬动,可以放在电脑桌上,方便

再说精度,我觉得对于家用不用要求太多,只要XYZ是垂直的,车杆子不要车成锥子就可以

至于手轮回差什么的几乎可以忽略

用处最多的时候,是吧一个1厘米的杆子去掉0.5毫米变成9.5毫米,这样的工作,只要机器稳定可靠都可以做到

真正用上车感觉车刀的作用比车还大,车刀好,车的时候轻快,车刀不好,完全就靠车窗的刚性在啃工件了。所以我觉得有个好车窗不如有个好车刀

如果不是特殊需要,家里玩手工就寻觅180类似的东西就挺好

网友:
做工好的,应是华飞;要图方便,应选可调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做什么用,先说小,家用最好是6-70公斤,这样一个人勉强能搬动,2个人轻松搬动,可以放在电脑桌上,方便

再说精度,我觉得对于家用不用要求太多,只要XYZ是垂直的,车杆子不要车成锥子就可以

至于手轮回差什 ...

 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做什么用,先说小,家用最好是6-70公斤,这样一个人勉强能搬动,2个人轻松搬动,可以放在电脑桌上,方便

再说精度,我觉得对于家用不用要求太多,只要XYZ是垂直的,车杆子不要车成锥子就可以

至于手轮回差什 ...
我们新手就喜欢这些肺腑之言  多谢多谢

网友:
赞同地板的,太大的往那里搁,而且玩也用不上太大的

网友:
我没车的时候也想有车了作螺丝,做轴,做无动力主轴,后来有车,才发现车销不过是几十个步骤中的一步,结果用的最多的就是修配小件,而这些用途一个手扳就可以了,还有不要盲从专业人员,交流电机齿轮变数什么的,业余玩还是无级直流方便,扎刀就停正好保护,

关键还是看做什么,还是万能,万能的话买个工具机也不错,

网友:
楼主,买什么东西都是要从自己的需求出发。
你自己都没考虑好,让我们说神马?
我说炮塔铣好,你还真花1万多买个二手的来玩吗?
我说迷你魔好,你去德国订一台?
还是沉下心,把坛子里的帖子,从开始看起看到现在为好。
这东西,你还没了解深刻,就想着下手,太早。

网友:
南京 磐仕      小潘家的  JJ不错  售后 也 很到位    坛子里 很多人 都买 小潘家的

网友B:
我刚刚买了华飞210,重量110kg,找2个人,60元,抬到8楼。
个认为,这个重量还能接受。
车床还没有用,无法给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买了华飞210,重量110kg,找2个人,60元,抬到8楼。
个认为,这个重量还能接受。
车床还没有用,无法给你经验。

人工不贵。并且两个人110公斤不易啊。

网友:
我同意刀要好的意见。另外刀要便宜,这是我的看法,小车刀很多都是数控刀片,太贵。不建议用,新手要用坏很多刀片才能逐步摸清楚切削的性能和原理。所以要想办法找个代替的。磨刀也不是办法,既不省力,又不能反复体会同一角度刀片的性能,每次磨刀还要清理,很不实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床卡盘是否选择4抓的更好??

76,三抓的一般是自定心的,就是说三抓的抓圆的东西很方便
四抓是要每一个都调整的,夹非圆的东西方便

当然,三转的夹持力气没有四抓好

我是都买了,折腾得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做什么用,先说小,家用最好是6-70公斤,这样一个人勉强能搬动,2个人轻松搬动,可以放在电脑桌上,方便

再说精度,我觉得对于家用不用要求太多,只要XYZ是垂直的,车杆子不要车成锥子就可以

至于手轮回差什 ...

非常同意,此外,家用的机器,我个人建议是玩铝比较好

铝强度也有,也容易加工,价格还可以

家用机器,啃钢有点吃力

网友C:
能满足零件加工尺寸就可以。 什么材料不是问题 耐心点就行。

网友D:
2k4也不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网友F:
小潘家的jj ??? 有连接看看么

网友G:
在淘宝上搜索"二手仪表车"里面挺多的

网友:
小小玩210v ,掌握好手感跟进刀量,用着还是很顺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