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GY430

楼主(2012-07-31):
亚拓450 Sport尾舵DS420空中死舵,突然开始自旋,还好安全的降了下来,都说DS420用在450上有点小。大家推荐一下应该换什么舵机还有哪些可以用在450 Sport上的760us尾舵?

Futaba GY430上市了吗?

GY430

  • Remote gain function and mode switching function
    You can adjust gain from the transmitter by using the remote gainfunction.Gain can also be adjusted with the trimmer on the GY430.
    The mode switching function allows AVCS/NORMAL gyro mode switching.
  • Easy setup
    The GY430 can be used immediately with minimum setup.
  • Supporting the S.BUS/S.BUS2 connection
    Only one wire connection to the receiver can operate the GY430.

网友:
420是小了一些,负载大,烧毁正常,换个ds520吧,有钱就换futaba9257,或者上无刷的

网友:
futaba9257不二的选择,当心别买到假货了,市面上很多商家有假9257出售

网友:
国产的恒吉732楼主还是可以关注一下 我就在用这个舵机搭配401锁的很好最主要价格便宜或者收个二手520也可以效果还是差不多的

楼主:
Futaba的英文官网貌似没有标明哪些舵机是760us

网友:
都正用,8910买来就坏,还有980,说实话质量不咋的!

建议买F牌257,9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