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标称电压为什么是4.8V和7.2V呢?

楼主(2012-07-31):
:
玩航模车模或DIY机器人的,都会关心一个问题,7.4V的2S动力锂电,能直接接
舵机
吗?

网友A:
一般舵机只能支持4.8~6.0,高压舵机才能支持7.4

网友B:
2S充满是8.4V,5颗1.2V一组的接收电上面只标了6V,电池充满单颗差不多1.4V总的是7V。2S电池比常用的接收电高出1.4V。不知道在不在安全范围内,玩TOC大比例汽油机的朋友通常用2SA123电池供电~A123充满后降压很块就到7.2V了

网友C:
一般的舵机都是由稳压电路供电的,不是直接接到电池,电调的BEC就是稳压输出给接收机和舵机等5V设备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