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futaba 12Z调电动直升机3D模式!请高手来!

楼主(2012-07-31):
求教一下futaba 12Z调
电动直升机
3D模式!请高手来!
请各位大神帮忙上个futaba 12MZ调整直升机的3D模式的教程啊!!!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弄啊,纠结死 了!!
十分感谢各位老模友能给我们这些新手一些技术性的指导!!!

网友A:
主要是 曲线调整。
由于12Z内附6种调整模式曲线。。切换到直线曲线。。这样可以调节各个点的数值。
具体名字 忘了。。等会看下 告诉你

网友A:
我是用 LINE曲线来设置3D曲线。
每个点都可以调数值。。这样就比较类似于其他控的调节方式。也容易理解。。
AFR(D/R)用EXP1(RATE A,B数值是左右最大行程。。。EXP A。B数值是左右比率,调的中点附近肉点就是负数百分比)
至于设置油门保持HOLD和3D切换开关 就不用细说了吧???
我也才开始玩12Z。。摸索中。。有高手请指点下啊。。

网友B:
进入MODE菜单,新建一个飞行模式,选择IDLE即可

网友B:
其他油门螺距曲线、EXP D/R菜单与常见的遥控菜单大同小异,不同的只是12Z的功能更强大,所能调整的选项更多,比如油门曲线一项,就有多达17点油门,让人感受到此控软件功能的无比之强大

网友C:
在主屏幕选择nomal 进入后选择右上角add(添加)出现idleup1-3 6-8(飞行模式)这个就是要你的3D开关了,选择其中一个,相应的出现全部开关,任意你设置一个3d模式开关即可。然后再主屏幕进入THR或PITCH打开你已经选择的3D开关,屏幕闪动出现你设置的3D模式了。

网友D:
设置曲线的时候注意是否是独立/集体状态,如果是集体状态,则普通,上空,hold模式会同时设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