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请问双天4255 505KV应该用什么进角

楼主(2012-07-31):
如题 我的电调是好盈铂金60A

网友A:
先用自动进角设置试试看,如果不出问题的话,一般就不需要手动设置了。通常进角越高电机输出功率会越大,同时效率会稍有下降;进角越低则反之。不过有一些情况由于电机和电调之间的兼容问题,过低的进角设置会使电调在较高转速下失步,导致电机在高转速下突然卡转,造成严重后果。

网友B(2012-08-30):
双天的电机进角是20度 你可以选个接近的 15或22.5 我试过感觉动力变化不明显 但高进角却很耗电

网友C:
我蝎子和凤凰设置的7.5°,双天的进角不会这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