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3只同样的伞齿轮, 可以D个什么玩玩?

楼主(2012-07-31):
如题,,

网友:
摆着静态...

网友A:
太少了,凑够100个,分两个颜色可以下围棋或者五子棋

网友:
楼上真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少了,凑够100个,分两个颜色可以下围棋或者五子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少了,凑够100个,分两个颜色可以下围棋或者五子棋

这主意不错

网友B:
在加一个,可以做个差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加一个,可以做个差速。

要学的知识太多了    如果有这方面的小制作模型,请介绍个UR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少了,凑够100个,分两个颜色可以下围棋或者五子棋

意思是楼主还要再炸97次

网友:
买一台飞机把里面的伞齿扔了把这个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