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的尾巴金鱼尾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2-07-31):
刚装好的,黄V8的陀螺,650的尾舵机,死活都有金鱼尾,尾桨换过碳纤大一号的了,然后各种转速均试过了。尾巴的止推也拆开看过了是正确的。舵机摇臂就差最长的那个孔没有试了,最长的那个孔装了以后钢丝跟尾管固定座有干涉,这尾巴再怎么调呢。

网友:
是不是感度的问题、还有转速够不够高、X7接V8感度差不多要100了

楼主:
转速我从1800到2500都试了,是拿转速表测的,肯定不是感度问题,感度从低到过也都试过了。

网友:
您用什么遥控器?

楼主:
搞了几天了,快神经了,亚托飞了无数,第一次搞泰式就这样了。

网友:
拆尾舵机斜盘,用手推检查不顺滑的原因。
如无问题下来检查V8感度调的是否合适。x5,80多合适。

网友:
确认在电脑上可以看到遥控器输出的感度值?
  这个是450的 64%   x5的话要80左右

网友:
也可以换个F舵机试试。亚拓舵机碰上人品爆*也是无奈。

楼主:
确认在电脑上看到V8的感度跟着遥控的感度在走,但是两个感度不一样。我是以V8的为准的,从70开始试,60到80都试过了,转速低的时候大概1900左右金鱼尾很厉害,然后如果切了3D,转速到了2200左右的时候金鱼尾的速度就明显变快,感度跟这好像已经没有关系了。

网友:
这样的话检查舵机和舵机拉杆、球头等等
再没别的了

楼主:
舵机应该没有问题,我从700E高头拆下来的,这个700高头飞了大概5个起落,没问题
可能是感度不够吧。

楼主:
问一下,你们的舵盘是用的从里面数第几个孔呀?
我是装的第三个孔。

网友:
V8里面舵机选择的是宽频舵机吧、

楼主:
我选择的是FUTABA的9257这档吧

网友:
对、这个是宽频模式

楼主:
明天去试试高感度,舵盘用从里面数第三个孔还是第二个孔呀?

网友:
换尾桨夹总成试试吧。听我的没错的。

网友:
我刚装好的x5,用的是套机里的锁尾舵机,感度80的时候有点金鱼尾,降到75,锁尾效果刚刚的

网友:
拆开看看  尾桨轴承是不是装反了  有一批出厂工人装错了

网友:
X5我也是用650尾舵, 米字舵盘最外面那个孔

楼主:
要不就是我人品贼不好,还是没搞定,拆开看了,止推没反。再不行只能换金属的浆夹总成试了。

网友:
换舵机试试

网友:
我的在尾巴L臂多装了个垫片,就养金鱼了。去掉垫片就OK。说明书这个地方好像有错误。

网友:
金鱼多数和机械振动有关系。不装浆 空转手摸看振动。

网友:
主轴横轴,有轻微弯,感度再调下一点,大浆有变型,这就是无副翼常备的配件

网友:
把舵机信号线重新插一遍

网友:
检查舵机虚位,和尾桨夹和中联的虚,尽量消除

网友:
我得X4和楼主说的一样 慢金鱼  换了8910+舵机好了很多 但是还有点
好像传动轴太紧也有关系

网友:
换舵机,检查尾巴连杆的顺滑度。
刚好我最后也出现这个问题,突然出现金鱼尾,检查以后换止推轴承去试飞好的。
第二天,出去飞3分钟不行了。回去全部再检查,无任何问题
第三天,出去飞2分钟不行了。发现尾舵机有点过热。
今天,我换了尾舵机,明天去测试,希望OK
我在昆明飞坏了,2个DS620了。

网友:
X5 尾桨夹内的推力出厂就是安装错误的,你重新安装下就可以了,内松环 外紧换,你按我这个试试;如果可以,记得回贴告诉我一声.

网友:
必须换尾桨夹总成

楼主:
谢谢大家提供的各种治病方法,均已经一一试过了,大家没想到的我也试过了,均告失败,明天决定换雷虎的尾桨夹总成。再治疗不好就静态了。第一次买泰式,可能是不会装这飞机吧。

网友:
楼主 换个尾舵机看看 不用620

我看别人的X5 尾巴锁的奔死的   用的 MKS760

网友:
关注楼主的金鱼是否好了

楼主:
今天刚刚搞定,搞了一圈,最后换了一个雷虎的50的尾桨夹和中联,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刚刚搞定,搞了一圈,最后换了一个雷虎的50的尾桨夹和中联,问题迎刃而解

因为工人的装配问题,所以有部分X5尾桨夹出现推力轴承安装错误的现象,请LZ拆开检查一下推力轴承的安装顺序。如需协助,请PM我。

网友A:
希望火星发一个图文并茂的“X5尾桨夹推力轴承正确安装方法”帖子 给大家扫扫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火星发一个图文并茂的“X5尾桨夹推力轴承正确安装方法”帖子 给大家扫扫盲!

扫盲不敢。
不过好像挺有必要发的。多谢你的建议!

网友:
金鱼尾   99%是硬件安装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刚刚搞定,搞了一圈,最后换了一个雷虎的50的尾桨夹和中联,问题迎刃而解

刚装好的X5试飞 跟LZ的问题一模一样 止推轴承检查了3遍没问题,尾巴也很顺滑 两个尾桨夹也称过 重量相差0.01g没问题啊 今天把尾中联换了一个 尾舵机原装的 明天再试飞 不行再换尾舵 再不行换尾桨夹总成 再不行换尾传动 再不行换。。。。。

楼主:
你换了尾舵机看可否,回个话咧,尾浆夹我已经换过了,改善很大,但是未能根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换了尾舵机看可否,回个话咧,尾浆夹我已经换过了,改善很大,但是未能根治。

好的,解决了的话交流一下呵呵

网友(2012-09-23):
检查尾桨夹内的推力轴承是否装反

网友:
还尾巴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