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PRO,从尾巴往前看,是左边那个舵机是螺距还是右边那个是螺距?

楼主(2012-07-31):
弱弱的问下,PRO,从尾巴往前看,是左边那个舵机是螺距还是右边那个是螺距?

网友:
   都可以~~  看自己习惯!

楼主:
..。。都可以?我射了半天舵机反向。。。也搞不好。。。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习惯右前司职 副翼~  左前就是 螺距~   分别接入接受对应通道! 再设置~  如果反向试过~ 最后可以更改十字盘的丝袜西的三个混控参量的 方向值! 比如单个舵机的运动是正确的! 但十字盘的运动是反的!就可以更改为反向值即可!

网友B:
左边的是螺距,右边的是副翼,

网友:
任意设定

网友:
标题

说明书上都是任意的~≧▽≦)/~

网友:
无所谓,只要十字盘运动方向正确就行

网友:
我把左边的当作螺距,右边的当副翼。

其实你只要设法让遥控器操作时,按照你的摇杆动作就ok了,不晓得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是螺距,右边的是副翼,

我一直这样,有副翼无副翼都是这样,大小飞机都是这样

原来还能随意设置的啊!设置之后调机可能会反应不过来哦

网友:
一般应该左边是螺距,反过来的话需要在控里面把CCPM副翼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