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普通接受和舵机,镍氢电池组的选择....

楼主(2012-08-01):
市面上有4节 一组的,还有5节一组的,普通接受和舵机,应该用哪一种合适?

4节的充满是5.2V左右,5节的充满高于6V了,不会烧舵机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你都是上将了,这个问题难道还不清楚?
4节5节都没问题,甚至2sA123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是上将了,这个问题难道还不清楚?
4节5节都没问题,甚至2sA123都可以~~~~

一直用BEC,对镍氢接受电认识较少.所以发贴一问。FU和JR自带的接受电也都是4节一组的。5节一组的电压会不会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用BEC,对镍氢接受电认识较少.所以发贴一问。FU和JR自带的接受电也都是4节一组的。5节一组的电压会不会高了?

futaba和JR也有5节镍氢、镍镉封装的接收机电池组(见它们每年的产品样册),接收机内部是有稳压元件的。这范围的电压是有保证的。舵机只要不是使用明确规定4.8V镍镉电池组电压专业的舵机(如FU的一些专用高速锁尾舵机),普通舵机是没问题的。只是会体现在舵机扭矩增大,反映速度加快的正面效应上。

网友:
4节的4.8v,适合5v舵机。
5节的6v,适合6V舵机。
现在5v舵机比较少了,一般都是支持6V。高端的还有7.2v舵机,直接2s锂电供电,免去了BEC的麻烦。
接收机一般是5v-10v供电接入。